华硕主板m4n68t le v2不进系统

楼主(2015-10-29):
今天接一电脑,说是摔过的,没硬盘,主板是华硕m4n68t le v2。配个硬盘以为装个系统就行了,但装好系统后(XP系统),一直进不了系统,进入滚动条就卡死一直不动。后来换装WIN7系统也一样卡死不动,还有开机时进主板logo要闪两下才正常启动。求高手解决。

网友:
主板摔坏了。

网友:
当卡住的时候,你测各项电压是否都正常?试试PE进系统。

网友:
我是新手,主板什么地方出问题?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
这些板我碰见过卡滚动条的,都没修好过。

网友:
PE可以进系统,就是用PE重装的系统,装好系统后进系统才卡的。

网友:
桥掉点了吧

网友:
NV单桥板 桥爱坏 加焊下 不行就禁用声卡 网卡 试试

网友:
高分辨率显卡不出来,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估计南桥有问题   最好先拆外设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外设关掉试试

网友:
外设挡了吧,先拆网卡,接口芯片,声卡芯片

网友:
看看有无元件虚焊

网友:
讲BIOS恢复出厂设置,再重装下系统就可以了,我刚弄好一台

网友:
可能桥摔虚焊了

网友:
感觉桥摔虚了,这种还不好加焊。

网友:
现在系统装上了,但又不能上网,网卡是驱动的,外加网卡也不行。

网友:
看看显卡和桥有没有摔掉点,最好要检查一下

网友:
一个个硬件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