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14AA12T 通病

楼主(2015-10-29):
今天接到一个索尼的本本 无待机 跟客户报好价后就开始维修
拆机测无3v5v 待机芯片各脚位无电压  论坛看了下说这机显卡爱坏 但是我这个不通电 就排除了  先测公共点 发现公共点无电压 PQ2G级短路  断开节点 发现是后面电路故障 PQ2正常 由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电路去了哪里 所以烧鸡大发伺候 加电 电流5A 摸公共点附近没有发烫 在摸 后来在显卡附近找到了罪魁祸首pc76 我擦仔细一看真是这个电容坏了 拔下来 插上电 待机有了 按开关 电流一路跑上去 开机亮屏
是不是通病有待兄弟们的见证 发帖不易请加分  付上开机bios

14AA12T EC.rar

网友:
确实是有待验证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一台就说通病。。。

网友:
只是一个电容短路,总不能遇到一个电容短路就说是通病

网友:
索尼很多电容 不良

网友:
楼主能说下烧机大法如何操作吗。小白还没测试过。见笑了。

网友:
如果说才遇到一次就说是通病,那么,每一个问题都是通病了。

网友:
PQ2是隔离管不?

网友:
索尼很多机子大短是不打表的,现在很多新机器也是打表看出来的。

网友:
索尼的机子很少接触,烧机大法确实好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短路就通病 ??

网友:
烧鸡烧鸡大发啊

网友(2017-11-12):
其实有些故障,多看几次外表就可以看出来,有时候没办法了才烧机,

网友:
考虑程序:芯片读取都正常,到了写入的时候报错,无法写入,这时候猜测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导致显示器再从里面读取交换数据的时候不能正常读写

网友:
说实在的,这种不算通病吧,除非是和联想Y480的平线接口那个电容一样才算是

网友:
SONY  仁宝的保护做的比较好。 一般大短不跳电流表的。待机高一点。就要仔细看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