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ESD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5-10-29):
不知这两个ESD它是如何释放静电的呢?

网友:
防静电的,释放静电的

网友:
放在人体瞬间尖峰浪涌  烧毁

网友:
就是利用钳位二极管的原理导通后正极只会比负极高0.3或0.7

网友:
就是利用二极管的特性防止电压突变

网友:
利用二极管导通压降,防浪涌

网友:
是防止静电损坏主板原件的

网友:
应该是防止瞬间的大电流过去

网友:
看见这么多管就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