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 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10-29):
(无正文)

网友:
哪位大师修过

网友:
要么就是屏幕,屏线,显卡,这些,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容易脱。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下看看

网友:
加热显卡试试,换屏试试

网友:
大哥,你也先加下显卡啊,如果不行就换个屏测试下啊

网友:
换个屏就知道是屏还是屏线了

网友:
LA731 你确认CQ35的版号是这

网友:
LA731 你确认CQ35的版号是这 ?   查下显示这一块吧 显卡屏线屏等

网友:
图纸版号都搞错 怎么查?

网友:
看清板好了  论坛没有的就去淘宝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