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开机显示马上掉电

楼主(2015-10-29):
联想G465C开机显示马上掉电 。BIOS刷过也是一样。有没有人修过此故障

网友:
掉电后待机还有不?

网友:
应该是哪里供电不足,或者漏电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下看看

网友:
进一下安全模式看一下能否正常进入,如果可以,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先重新装驱动再看硬件吧

网友:
温控 检测下   CPU 压到位了 没有

网友:
掉电一般是CPU供电不稳,或温控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应该是AMD芯片组吧,桥、显卡虚焊也会这样的

网友:
写bios试试!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再看CPU供电,温控,

网友:
掉电看怎么掉

网友:
顶起       马上下载看下

网友:
楼主  好了没·   我手里也有一台   我是换桥后  出的这样问题

网友:
这类故障不好修,但问题是最简单的,就看能不能找到,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有没有修好?我今天也来了台,现在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修过一台显卡主供电坏的 1.1V

网友:
掉电换内存好过一台

网友:
开机片没短路 一般就是bios温控了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电流判断  比如又没有过内存  缺那些信号

网友:
看一下,cpu 显卡是不是没有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