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ASUS A42J 掉电

楼主(2015-10-29):
   一台ASUS A42J,版号K42JR VER:4.1。客人说不定时掉电,有时用3,5个小时都OK,有时开机就掉。
拿来试机,用了半个小时,终于掉电了。拆机在测,又是OK的。就这样来来回回,用着用着就掉电,想测试的时候有OK了搞了两天,
终于发现,掉电的时候,公共点19V也掉了。总算找到问题了。又经过一天的排查,不停地试机,终于发现是一个104排阻的问题,如下图

这个机器修的太苦逼了,因为大部分时候都是好的,要用一会才掉电,掉电后 再开也能开。前后一共修了三天在找到问题

网友:
掉电问题确实难修

网友:
呵呵,这个比较难查,感谢楼主分享出来。。。加分去喽

网友:
最关键的是他还不是一直掉,要用好一会才掉

网友:
用会才掉电,不是通病,还真不好搞,一般的话要么进水有轻微的腐蚀,要么转换电压有问题,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华硕机排阻容易坏

网友:
还是实地的 牛X  要我就是换版的节奏了

网友:
华硕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
这种破机器实在烦人,我前几天也遇到了,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上拉什么信号的?

网友:
这样的故障是难修,楼主算是厉害了。

网友:
又是华硕排阻引起的

网友:
掉电真的很难修,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有耐性也是极好的。。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想问楼主一句    华硕的是不是排阻得问题多呢?

网友:
华硕排阻坏的很多啊

网友:
华硕排阻门一般都导致不触发,掉电很少啊

网友:
这个要点运气的

网友:
不稳定的确好难修

网友:
华硕的排组把同志们都害苦了。

网友:
楼主技术强呀 这样发现 最怕这样亮机的 万一不亮麻烦

网友:
你是怎么 判断的啊

网友:
我修到一样的问题的,发现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间歇性故障最费劲了

网友:
最好把点位的信号名称一起截图下来呀,这样才会知道是那个排阻不良导致哪个信号不稳定而引起的掉电呀

网友:
有没有实物高清图 给我这些小小白亮亮眼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122-1-1.html
给我也加分哦

网友:
楼主辛苦你了!谢谢你分享的经验!

网友:
都发现这个排阻问题了 也有点图 看下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华硕的104排阻怎么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掉电的难休啊,有台方正的掉电修了几天后来放弃了

网友:
掉电我感觉最难修了,又没有示波器,,,,问题太多

网友:
这问题太难搞了吧,楼主能详细说下思路吗?
想学习下!

网友:
这样的机子比较难个修,碰到这种故障我一般都建议客户换板

网友:
楼主,这写的有点草率!我们只知道一个排阻坏了!

网友:
不定時掉電這種很花時間,又要一直等待問題出來,這種修起來會比較累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搞,楼主真耐心

网友:
这种问题真太难查了,不知道楼主怎么查出来的

网友:
楼主很给力  耐心正好

网友A:
那掉电时还有待机电流吗?电流是0A? 我现在遇到一个华硕A43的本 也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掉电时还有待机电流吗?电流是0A? 我现在遇到一个华硕A43的本 也是不定时掉电.

我这个掉电后,无B+电压,当时待机0A了

网友:
最恨这种机器了,半死不活的

网友:
厉害啊!!这种故障也被你发现 了,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掉电的时侯动态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问题能修好确实不易,楼主能说下是个什么信号吗?

网友:
不会吧,这种也能找的出来,楼主是怎么办到的??这种不定时掉电是最头痛的

网友(2018-04-12):
这个都查出来了 厉害

网友:
电阻引起掉电   而且是用一断时间会掉  是啥子原理呀  楼主  这个感觉没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