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9VWG+反复重启

楼主(2015-10-29):
驱动版号为715G3289-1,程序刷过,把开关整个拔了还是一样,电源板 也换了一个
重启

网友:
查稳压电路,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看一下开关的电跳 是否在跳变,如果是看一下驱动板的3.3V稳压器是否有问题了,如果

网友:
应当是驱动板的3.3V或1.8V

网友:
把驱动板也换了解

网友:
反复重启 2219VWG+貌似是21.5双灯的 电源板好少坏 主要插驱动板或者屏吧 屏有短路也会使电源板带不起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