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鸟修方正IPM31一例,顺便求问!

楼主(2015-10-29):
    送来是裸板,说不开机,留下就走了,什么情况都没说明。我这边的客户一般说不开机就是不上电,打了下没短路,电子,跳线帽,开关针打了下有电压就直接点开机,能上电,但指示灯亮一下就掉电,可反复触发,时间很短 诊断卡基本拍不到信息:主板目测是ASUS代工,什么欧盟IPM31 触发后指示灯闪下即灭,去掉四口一样。 既然去掉4口一样,其他各项无短路。直接强制上电测电压:内存: 桥: 总线: 这个明显就不对了,找G级, D级,好像是2.3V,没拍到照片,感觉不对劲,管子烫手。断电直接换个MOS管,然后上电不掉电了:已经跑马: 测电压恢复至 但管子还是烫,连上管都换掉,还是烫,管子的三个脚加了很多锡还是烫。把旁边的820UF 6.3V电容也换掉,不烫手了, 这种故障修到过几个,尤以AMD架构的居多,但不掉电,都是复位不正常。这个发烫我有个疑问:是桥烫导致管子烫还是管子自身发烫,还是旁边的电容干涸导致管子烧毁。因为我换了上下管,还是烫,尤其是下管非常烫。北桥温度也很高,但连带那颗电容换掉就基本不发烫了。国际惯例,附上BIOS,亮机后才知道是方正的机器,但板子上标示是欧盟。板上丝印,IPM31 V1.O1。

网友:
台式机我们基本没修过,都是搞笔记本

网友A:
你的思路错了,这里真正导致上下管发烫的原因应该是电源管理IC,如果是电容干涸故障的话,就会导致上管S级输出电压出现不稳定状态。

网友:
这里电容干涸等同于本身内部电解液挥发掉,影响本身充放电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错了,这里真正导致上下管发烫的原因应该是电源管理IC,如果是电容干涸故障的话,就会导致上管S级 ...

楼主不是说换了电容就不烫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说换了电容就不烫了吗?

那可能是电容干涸造成本身放电性能下降引起MOS管工作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电容干涸造成本身放电性能下降引起MOS管工作发烫。

我觉得如果是电源输出滤波,可能是输出电压不稳,使负载加大造成管子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错了,这里真正导致上下管发烫的原因应该是电源管理IC,如果是电容干涸故障的话,就会导致上管S级 ...

感谢你关注,电源IC是4502GM那个东西,我想过如果换了管子不出电压就搞这个东西,但不知道这个东西用什么换,而且我记得怎么想显示器电源板的那个IC型号,只不过那个是AP4502GM,这不能是同一个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如果是电源输出滤波,可能是输出电压不稳,使负载加大造成管子发烫。

电容干涸的同时,本身正负极测试点之间阻抗也会变大,即容抗发生改变。

网友:
应该是那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电容问题吗 ?

网友:
不清楚啊,我是菜鸟,换了下管出电压了,但非常烫,上管也换了一样烫,我往管子三个脚加了很多锡帮助散热也烫,下管超级烫,感觉撑不过多久的样子,就把旁边那颗电容也给换了,换后基本不烫了。

网友C:
为什么我那么难碰不到这种电压明显不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那么难碰不到这种电压明显不对呢。

我现在还有个GA 945,死不出桥供电的,各种搞,死都不出来,芯片都发出了,但MOS上只有一半。

网友D:
和硕的主板 应该是FSB降压的MOS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硕的主板 应该是FSB降压的MOS坏了

感谢你,这下明白了,降压的原理,而且这个板子看起来像ASUS,因为电容脚位是ASUS的做法,但板子有元件位置号,又不像ASUS的。和硕,我见过几个。

网友F:
你板子是amd的 按理说 你拔掉了4pin之后 应该不会短路啊  (cpu在桥之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板子是amd的 按理说 你拔掉了4pin之后 应该不会短路啊  (cpu在桥之前出来)

兄弟,这个不是AMD,IPM31这种命名基本能看出, 775架构,我理解其实就是G31。另他不短路,是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网友:
电容是怀孕了吗

网友E:
没的,如果怀孕我第一炮就干它,我最喜欢搞电容

网友:
进来踩踩,看看你们怎么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的,如果怀孕我第一炮就干它,我最喜欢搞电容

没有的话,不好判断电容坏啊,仁兄技术不错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或漏电,都会增加功耗,输出电压波形不稳,引起上、下管工作引常而发热严重。

网友:
打下阻值,看下正常不,负载大也会发热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你,这下明白了,降压的原理,而且这个板子看起来像ASUS,因为电容脚位是ASUS的做法,但板子有元件位 ...

这个就是和硕的主板呀

网友:
1.没生产厂家标示的,
2.离散热片近的,
3.使用超过3年的,品牌电容超过5年的
4.本身容量不大的,
5.起控制作用或者保证支路电源稳定性的,
只要是我看了不顺眼的电容,统统先换了再说

我现在在厂里做,搞点电容这种料方便的很

网友:
换掉的那个电容有什么异常吗?会不会发烫?

网友:
这技术还说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