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5-10-29):
一台g470 客户送来说进系统花屏。我查了下。确实是进系统独显感叹号。打驱动就花屏或黑屏。拆机去显卡用集显可以亮机。暗喜。把硬盘接上。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机器直接白屏或白屏带竖线,单独接光驱也是一样的。但进pe正常。屏线和液晶屏都换过了。连北桥hm65都换了还是一样的。现在不知弄了。看各位有没有相关经验分享哈

补充内容 (2015-10-31 11:04):
插硬盘或光驱是开机就白屏 联想的logo都不显。直接就白了,不接硬盘和光驱进pe没发现异常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B:
系统故障排除没,重装系统

网友C:
裸板不会白屏吗?是不是哪里有连锡了?

网友D:
屏 和屏线  都换了 看看

网友E:
如果只有接5V供电外设才会这样的话,楼主可以换5V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直接拆显卡还能亮?

网友:
外设  都换下 试试

网友:
桥的条件,,,,电感有没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多一点

都没用独显了。还显卡问题吗。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故障排除没,重装系统

没看明白贴子。就不乱回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 和屏线  都换了 看看

请仔细看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不会白屏吗?是不是哪里有连锡了?

是我表达有问题还是大哥你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有接5V供电外设才会这样的话,楼主可以换5V滤波电容试一下

刚开始我也觉的是5v的问题。结果不是5v的问题

网友G:
把显存也全部干掉啊  老板

网友:
是不是cpu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显存也全部干掉啊  老板

你这个是神回复了。独显都拿掉了。关显存鸟事

网友:
cpu早就排除了

网友H: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换个显卡看看,,

大哥。看了贴再回好吗。显卡都去掉了。用的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没用独显了。还显卡问题吗。我也是醉了

我也是醉了

网友:
插硬盘就出现白屏,那建议换个硬盘试下,也许是硬盘导致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哥。看了贴再回好吗。显卡都去掉了。用的是集显

有的拆掉显卡他自动切换不过去,就会白屏了,,我碰到过联想Y460的他就是这样的,后来还是换显卡了

网友I:
显卡拆掉就是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的拆掉显卡他自动切换不过去,就会白屏了,,我碰到过联想Y460的他就是这样的,后来还是换显卡了

拆了显卡不接硬盘和光驱是可以进pe的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cpu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拆掉就是集显了

现在这个机器可以肯定的是不是独显和集显的问题

网友J:
换显卡吧。显卡多点、集显最好把独显供电上管去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如果去掉独显不能自动转换成集显,会出现问题一点都不奇怪  把独显供电一起去除看看呢

网友K:
这种情况没准你 把显卡重置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显卡吧。显卡多点、集显最好把独显供电上管去了。

这个机器去独显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集显都不用改任何电路就可以正常用的。现在可以确定的不是显卡也不是集显的问题了。问题我估计出现在其他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情况没准你 把显卡重置上去就好了

这个机器去独显后集显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L:
显卡禁用看看,驱动一个一个装

网友M:
感觉还是像南桥问题,虽然已经换个南桥了,硬盘光驱都是挂在南桥下面的有短路可能照成南桥不能正常工作,楼主可以换个硬盘,测下硬盘光驱总线是否有异常,在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卡禁用看看,驱动一个一个装

开机就白屏。关驱动啥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觉还是像南桥问题,虽然已经换个南桥了,硬盘光驱都是挂在南桥下面的有短路可能照成南桥不能正常工作,楼 ...

这些都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