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S450,经常死机,屏幕出现纯色屏,求大神解一解!!!

楼主(2015-10-29):
玩游戏经常会,一段时间甚至在酷狗或桌面都会出现,死机,然后屏幕为纯色屏的,每次都有不同的颜色,是哪里出了状况呢?!

网友A:
显卡是独立和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独立和集成的?

独立的啊!!某宝上问了一个维修GTS450的卖家,他说是核心崩了,没得治

网友:
求各位大神解一解

网友B:
系统问题,装系统你试过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装系统你试过了没有

系统和驱动都重装过N遍,按理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多数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就是G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