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41S5 怎么拆?

楼主(2015-10-29):
今天收到一个AOC941S5显示器,拆不开,哪位大神知道告诉我一下拆机方法
显示器

网友:
最好搞两张图片看,我还没碰到显示器拆不开的

网友:
AOC 是比较难拆

网友:
拆了背面那颗螺丝卸下底座然后在正面的边刨开就是。 跟普通显示器那样拆而已

网友:
和其他的一样吧,一般就是撬,,,注意螺丝就行

网友:
从面板下边翘开,它是有弹性的,下边拆出后从上面抽出来就行了

网友:
硬撬开硬撬开硬撬开硬撬开

网友:
有沒有圖來看看

网友:
拆前框两边

网友:
拆都不会,还能做什么

网友:
先上图,显示器,都是大同小异,基本先拆座子

网友:
本人觉得餐刀非常好用,可以试一下

网友:
给张图片。估计后壳标签里有螺丝

网友:
没有图片啊,楼主赶快上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