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WD20NMVW-11VA3S4电路板好磁头好电机好不寻道rom坏(图)

楼主(2015-10-29):
此硬盘绝对的算是个奇葩了!!搞了这么多的硬盘 第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许你曾经遇到过 也解决了,可是俺确实第一次遇到。西数的硬盘固件出现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了。该类硬盘不认盘很多的时候简单搞一下就能搞定,提数据还是很ok的,整体成功率很高。今天说的这个硬盘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奇葩了,电机转速正常,不识别,由于是USB3.0的口 所以直接改口成为sata以便UDMA可以操作,以往这种 硬盘改口直接上设备长时间等待会就绪,可这个硬盘死活就是“忙”状态,反复的操作等待  最后到成了“灯”全灭,*脏话* 比上非诚勿扰还他么的悲惨,倒是给我留一盏等也行呀!!!悲哀呀,做数据恢复的悲哀!   用手摸了摸硬盘 电机还在转,能起转 说明电路板没有问题了,此时也就忽略了板子上固件的问题,在感觉一下电机,旋转的速度那叫一个正常,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更换磁头就ok,毫不犹豫,直接开盘,换好磁头再次通电,故障依旧,那叫一个一样一样的。这下丈二摸不着头脑了,苦闷了一下午,验证故障盘磁头是好的,既然磁头是好的 电机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就只有rom芯片的问题了,由于西数的硬盘尤其是USB3.0的 以往没有遇到过rom损坏造成这种现象 ,所以一时不知从何下手,锁定rom的问题,直接通过sata接口读取固件已经不可能,因为状态灯没有一个给面子的,全TMD息了,于是通过com口强读rom固件 ,(注意,西数硬盘的com口一定要接对了),com口接反了会报这种错误 ,这是正确的WD  com口方向 ,这种硬盘曾尝试用  rom recovery 功能进行rom自动回写,但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不要想的那么  “so  easy”,com口读取rom固件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256K  很快就读完了,将rom固件用winhex工具打开,然后将以下rom moudel 固件一 一分离出来,再回写到好的电路板上,数据就可以提取了!

网友:
分享一下脚本。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这么牛逼

网友:
很深奥的样子!不全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这么牛逼

软硬兼备的  UDMA

网友:
看来楼主的技术不错  经常开盘换磁头

网友:
没有脚本!!ROM 读取了以后 可以手工分离个rom moudles,

网友:
很深奥的样子!不全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