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新的液晶能不能用万能高压板改呀

楼主(2015-10-29):
是三星的LED屏,共四根引线,本这个屏的规格书,这四根线,一根是电源输入,其它都是三个通道返回什么的,这样的屏能用市面上的高压板改动替换吗?

网友:
应该是能用通用的升压板改。

网友A:
能用LED高压代替啊

网友:
你这个是背光公用的线吧

网友:
可以的 我就改过LED的

网友:
能用市面上的高压板改动替换的。选四根线的,一根输入,三根反馈。实际上就是三组LED灯。

网友:
你可以剪个升压飞上去

网友:
三星的,你直接飞屏供电吧。你找不到那信号的。

网友:
直接改板子

网友:
很是感谢各位朋友热情的回答,现在成功修,使用市面上的LED高压板代替成功!

网友:
万能升压板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用通用的有些需呀改一下线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LED高压代替啊

用LED高压代替吗

网友:
可以改的,只有少数不可以

网友:
不能吧,LCD的高压,跟LED一样吗?

网友:
不要用LCD的高压板代哦,不然的话,哧好大的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