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开机短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5-10-29):
今天入手这块主板,不开机,强制不开,断开12v供电开机了,怀疑cpu供电短路,测到pu104旁的三极管短路,换掉,裸点,开机了,上内存CPU,不开机了,强制开,又把刚换的三极管烧了,请问我接下来排查那里,我是小小白

网友:
你断开小接口能开机 你量一下是不是12V短路 不是所有的拔掉小接口开机就是12V短路

网友:
测试主板管子

网友:
测试cpu供电管子

网友:
测cpu供电管子

网友:
拿去维修店吧,你又不会,我只能肯定的跟你说:主板坏了

网友:
上管和下管都要打下阻值

网友:
主要考虑cpu供电场管,和主芯片和驱动芯片,有时候检测外观跟重要

网友:
先查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肯定是CPU那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