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送话声音小,杂音快速处理办法

楼主(2015-10-29):
一:检查话筒外围
二:换个送话器试试
三:滤波元件是否开焊或者漏电坏等,用之前我们讲的对地阻值法+开路法测,如果拆了测阻值正常了,说明是滤波元件问题。
四:看偏压,录音的时候测
五:检查音频ic是否损坏(耳机法),用耳机试试能否打电话录音什么的。

快速维修:

1:如果mic负极对地阻值无穷大,可以将mic负极飞线接地。
2:如果mic正极对地阻值无穷大,可以将麦克风负极的偏压借一个大于1.8v的电压过来,同时,再将麦克风负极接到主板的麦克风负极上(正负极调换)
3:如果送话器声音小,可以更换内阻小的mic。或者在mic两端中间并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也可以改小或者短接麦克风正极相接的偏压电阻(原理是电压会变大),或者将正极相通的滤波电容拆掉。

4:送话杂音和电流声的
可以在麦克风正极到负极之间加一个电容
或者改大正负极之间的电容

网友(2017-10-01):
嗯,步骤简洁明了!不错!!收藏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楼主的技术很牛哈,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很有意义的检测维修经验。

网友:
好贴学习了,正好有一台手机这故障m

网友(2017-11-05):
第3条 加个1k的电阻 加到送话器的哪两个脚之间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麦克孔堵住的多,要首先清理这些地方才行

网友:
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这真的是超级大神,电理什么都懂

网友:
不过,我能问问mic是啥吗?小弟刚入行

网友:
学无止境,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