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输出电压高 芯片是RT8120D

楼主(2015-10-29):
三代 1.5正常 但是输出2v

网友A:
这个有点高了吧,不知道是采用何种供电方式?

网友:
你确定不是你表的问题

网友:
查反馈电阻

网友:
8120应该是6脚反馈,看下6脚相连的反馈电阻

网友:
查芯片 如果控制极打开太多的话 把芯片换了

网友:
反馈电阻坏了吧,查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高了吧,不知道是采用何种供电方式?

他这应该是下拉电阻坏了,或者是分压的管子

网友:
看到标题就联想到分压电阻

网友:
凤城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查fb电阻有没有损坏啊,g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