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15-10-29):
惠普G42不过保护隔离

我想说的是应该很多人修到这种问题了吧!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回正题!

接到HP G42插电流表、待机0.006、心想肯定是没有过保护隔离!拆机、测了下就是保护隔离、给客户说是电路问题、需要费用380、客户直接说不修了、最后讲价150元、我只能说很不爽、150  还是同行带来的、搞得我很被动、

回正题

开始维修、测保护隔离条件、如图:

VH28=28V经过PR227变成6V多的电压、想想是不是pq56拉低了、拆了一样、拆了PQ52、一样、拆了pr223

一个样、换了电阻也是一样、懒得花时间去研究了、150搞多久啊

直接吧PQ52的1脚和4脚直连、有待机了、接屏幕显示了、最后就这样给他了、不过这样有个缺陷、插电池立马5A、电池用不了、适配器一切正常、没办法、这么少的钱、懒得浪费时间、如果谁遇到了。没辙的话、可以学下我、如果找到问题根本的话、告诉我下、技术交流qq:2632877395!

网友A:
19v导通19v马马虎虎吧。。150也要花几分钟研究一下嘛。。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换一个引脚定义一样的管子上去吧

网友:
这个需按步骤来修啊

网友:
会不会板层短路,

网友C:
隔离保护还是比较好修的哈,特别的机器就比较难!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很难修

网友D:
    这个快!   出什么样的价位  就修什么样的机器!

网友E:
这样其实拆几个试试就知道都走到这步了

网友F:
这样长时间大电流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导通19v马马虎虎吧。。150也要花几分钟研究一下嘛。。

生意就是给多少钱    做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换一个引脚定义一样的管子上去吧

算了  150     不搞了

网友:
板层不知道啊 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保护还是比较好修的哈,特别的机器就比较难!

150 随便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快!   出什么样的价位  就修什么样的机器!

知音 啊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其实拆几个试试就知道都走到这步了

给你说吧  该拆的 我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长时间大电流很容易出问题的

不给她保修  150 最后我给同行分了80  我只落70

网友:
这点钱真没啥动力去搞

网友G:
这个没太大技术含量,下次应该给楼主修个不跑码的,换了什么都不行

网友H:
你这种情况 应该那隔离管的GS通了,导致的

网友:
PC202  有没有短路,

网友:
报价300+ 降价到100+ 有点太多了

价钱决定维修质量 不是绝对  有些时候还是查下根本问题所在为好

网友:
  应该是这个PQ9导通或击穿漏电照成的,楼主有没有拆了或更换个试试?

网友:
最好是查出原因,要不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維修費太少我連拆都會不想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情况 应该那隔离管的GS通了,导致的

你說的我同意,可拆下量一下

网友:
这样解决,就怕会返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没太大技术含量,下次应该给楼主修个不跑码的,换了什么都不行

矮油,这小小白是真大神呢还是在这儿装X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种情况 应该那隔离管的GS通了,导致的

这两位大神说的是那个管子,楼主说他把两个管子都拆过了,结果都一样啊

网友:
我觉得断开PR223试试,感觉ACOKIN拉低导致的过不来,还有就是PQ52坏了

网友:
说真的,这样的话,19v的G极,S极电压,估计也不会太高,,没有完全导通的情况

网友J:
老大你在哪里修的?平时也可用报这么多吗?

网友:
还是找到问题比较好!这样子搞不好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矮油,这小小白是真大神呢还是在这儿装X呢

你以为像你呢,连个修保隔还那么费劲,你是有多差劲

网友K:
楼主你的价格是怎么降下来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隔离不过有时候很难修的,楼主功底不错

网友:
1,4脚直连?怎么个意思?

网友:
小问题啊
v

网友:
怕是板层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大你在哪里修的?平时也可用报这么多吗?

我在广州啊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价格是怎么降下来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客户说了     超过150就不修了  就下来了啊

网友:
多少钱做多少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矮油,这小小白是真大神呢还是在这儿装X呢

呵呵 不跑码  羞死人

网友L:
150,太低了吧,还要给同行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150,太低了吧,还要给同行分钱.

是啊所以随便修修 完事

网友:
啊。。。。。我在深圳报不上去

网友:
刚才看重新看了一下图纸,我觉,两个MOS管肯定有一个坏了,,不过这样也好,也不用换件,没那么麻烦了

只是,19v直接过去,接G极,这样的这个MOS管的使用寿命会不会有影响,就不知道了,还有下面的电路控制,应该直接打乱了

网友:
怎不是直接D/S连接,搞个D/G连接?

网友:
遇到过  是个P管坏了

网友:
我昨天遇到了个V470的进了一点水 也保护隔离   最后没弄好  大短  郁闷死了

网友:
还不如把PQ52的4-3脚直连呢?

网友:
充电雪萍坏了 遇到过

网友:
我觉得既然150接了就应该修好,要么不接。呵呵。。。

网友:
今天又拿来一个进水的机器  烦了

网友:
心情好郁闷了  G400s

网友:
380讲到150  你还修?????你修了  顾客不会念你的好  只会说你黑心  他以后不会来  他的朋友也不会来!!!!

网友:
楼主很厉害,顶一下。不过,我估计还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