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1年苹果 A1370 进水修复。

楼主(2015-10-29):
这台机前面发过一次求助贴,具体情况我在说一下吧。机器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拆开机一看CPU供电芯片附近有进水,都腐蚀发霉了,r7555,c7551全部发霉,根据图纸查看应该是CPU供电的自举。更换之后还是不能触发,量公共电压对地阻抗偏供只有十来欧。看来应该是CPU供电这边短路了,经测量发现Q7550击穿。找来料板换上,接电源自动开机看电流跳变应该是亮机了,接屏和喇叭测试,能听见咚的一声响但是屏背光不亮,仔细看亮机的时候屏上是有反应的,量屏接口3,4脚有22V左右的电压,6到10脚反馈阻抗正常,0欧电阻没有损坏的PP3V3_SW_LCD电压3.3正常 ,在这里其实走进了一个误区,觉得能正常开机了屏上面也有信号只是背光不亮以为就是修背光这一块了,请教了好几个修苹果的师傅都说的是看背光这一块了(当然不知道是不是别人不愿意说)。使劲在背光这一块纠结了好久好久。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发了一个求助贴,其实按照我自已的思路来说以前修的I系列二代的机子CPU供电管击穿的CPU基本是百分之百挂的。这个在联想机子上面体现的最多,大家应该都有碰到过。因为以前很少修到苹果所以有点不太敢下手。结果大神们都不理我。没办法了看来还是得靠自已了。X宝上订了一个SR0D6回来,第一次焊接这种CPU温度上可能没掌握好还是怎么的,装上去他妹的短路,然后又把CPU拆下来看了一下没有问题呀,锡点都很好, ]好吧,打一下CPU上面电容的值,我了个去,短路。。。。脏话一大堆之后,,开始考虑还要不要继续修这个机了,后面我朋友来了一句既然都亏了一个CPU进去了,不在乎再来一个,好了的话什么都回来了,我想想也是,虽然当时也不是非分之百的确定是CPU引起这种问题的,但是有时候还是要有点冒险精神才行的。再订了一个回来,仔细的看着CPU一点一点的做上去。 做好后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接上屏,哈哈。。亮机了,屏背光正常点亮。白屏,好吧装机接HDD。我去。。。怎么回事KB和触摸全他玛不能用?好吧先看一下通病电感,正常,再换触摸板一试,玛蛋,触摸板挂了,在同行那130块拿了一个装上试机全部OK。此机修复 。因为在上面那求助贴里有人说都能听见咚的一声了机子都开起来了,还去怀疑CPU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有时修机器还是要跟着自已的思路走,别人说的只能借鉴。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

网友:
屏幕上电压都有了  是得先考虑下显卡  有事二代的 就得怀疑cpu 早该果断换一个  芯片上机前 得大体量一下有没有短

网友:
没图看的好累呀,换了这么多东西,还好修苹果价格高

网友:
是的,维修机器,重要是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A:
成本那么高 收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那么高 收多少呀

你猜,,,,,,,,,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换两个好了

网友B:
那么就是说背光开启的电路上问题?

网友:
我都没接过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就是说背光开启的电路上问题?

开启是好的,开启信号都发出了的。

网友:
楼主写的很多哦不容易啊

网友C:
还真是U的问题啊?CPU上管击穿,背光条件又正常,怀疑U也是正确的。

网友D:
换了2个CPU,LZ是不是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U的问题啊?CPU上管击穿,背光条件又正常,怀疑U也是正确的。

我怀疑CPU有问题被很多人BS了一翻的

网友:
楼主两个CPU ,厉害这个CPU不是太好焊接,而且价格还不好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CPU有问题被很多人BS了一翻的

嗯 认真观察进水位置,相信自己的眼光与思路,CPU出现的怪事多了,我这有两个V470换下的2330M,其中一个很花,一个进到系统才出现有规律的水珠点点,拿来测机用相当好。

网友:
苹果的价格是高,维修难度也大啊,有时候要修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2个CPU,LZ是不是亏了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机器我表示不敢搞,高手

我不是高手,做什么事都得要偿试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