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带OTP区域的研究讨论,换bios芯片刷导致不读bios的问题,大家都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5-10-29):
不知道大家维修有没有发现这一情况,有的主板,把一个好的bios备份出来,然后换一颗bios芯片刷上,会不读bios,导致主板不触发或者不跑码,用OTP备份刷写也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因为编程器不支持OTP区域刷写还是另有原因?bios芯片还有什么数据被加密读不到?只认原机bios芯片?那么蛋疼的事情来了,要是原bios芯片烧毁了,再或者原bios芯片被人家换过了,那么这主板不就得报废了?本人用的编程器为rt809f,按理说是支持OTP区刷写的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G510,换完桥后亮机过慢,然后就去分离了一个BIOS
换了另外一颗bios芯片刷上,结果就不跑码了,不读bios,不太科学啊,按理说分离出来的bios资料都OK的,再换一颗芯片,结果还是一样,实在无奈,只好用原bios刷了,刷了以后,秒亮,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把芯片摘下,备份otp,再换一颗bios芯片用otp刷上,结果还是不跑码,就相当于这机子只认定一颗bios了,还好这机子是第一手,bios芯片没被动过,遇到这种情况,要是遇到bios芯片被人家换过了,估计很多人都还会感觉是桥没做好或者还要其它故障没查出来呢.大家有遇到换完bios芯片刷上去不读bios的问题都说说看吧,有没有可以越狱的方案
我先举个例子吧,看谁手上有在修这机子可以验证一下

机器:联想 G510   板号::VIWGQ/GS LA-9641P 原芯片U8 型号25Q64FVSIQ 更换25Q64FVSIG刷(应该不关bios型号问题,图纸上用Q64DV的)
只认原bios芯片,换别的bios芯片死活不跑码
用rt809f备份的OTP区域是有内容的,把原机备份出来的OTP区域用其它芯片刷进去再备份出来的OTP区也是有内容的,这说明otp区是有正常刷进去的,但是为什么就是不能用呢,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或者已经有人知道原因的,可以告诉我们么?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
看来沙发还得自己坐,已成惯例。。。

网友A: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BIOS技术越来越难搞了 尤其那什么M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BIOS技术越来越难搞了 尤其那什么ME的

嗯,这些新机子问题越来越多问题待发现

网友:
收藏,希望高手发表下意见,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这是求助贴!你看到啥经验了?

网友C:
PCH的Bios的前4K是PCH Bios的Descriptor,它决定了Bios的结构和PCH的设定值。它里面有一项是VSCC Table (Vendor Specific Component Capabilities), 这个Table 决定PCH支持什么SPI芯片。有可能你的芯片不支持。 这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付上Intel 7 系的SPI Bios的Programming Guide大家研究研究。

PPT SPI Programming Guide.rar

网友:
等以后验证

网友D:
本人遇见过 换BIOS本体 刷正确的程序不亮机的
目前应该是OTP导致的 (个人理解)

是在想搞清楚为什么可以报名迅维的bios培训

网友E:
如果按楼主所说将备份的程序刷回原芯片正常,说明程序肯定没问题,那问题还是出在更换的芯片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CH的Bios的前4K是PCH Bios的Descriptor,它决定了Bios的结构和PCH的设定值。它里面有一项是VSCC Table (V ...

那这前4k是否可读取刷写?还是被厂家给加密锁定了?

ics

网友G:
能不能先解释一下OTP是什么意思呀?

ics

网友:
bios还有这么多情况,确实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这前4k是否可读取刷写?还是被厂家给加密锁定了?

前4k是可以读取, 出厂的时候会被厂家设定为只能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先解释一下OTP是什么意思呀?

One Time Programmable。 就是这个区域只能写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遇见过 换BIOS本体 刷正确的程序不亮机的
目前应该是OTP导致的 (个人理解)

但是我换bios芯片有刷写otp区域的,并且有正常刷进otp

网友:
还有你刷的芯片时新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先解释一下OTP是什么意思呀?

25系列OTP区域保存厂商信息、序列号等数据,开机后主芯片可以校验这些信息,不符合就终止运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楼主所说将备份的程序刷回原芯片正常,说明程序肯定没问题,那问题还是出在更换的芯片上。

芯片是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H:
其实在工厂导入其他型号的BIOS颗粒时也都是先验证过才用的,不是随便拿一颗就容量一样的就能用
你不妨换一颗新的25Q64FVSIQ相同型号试试,就能论证你说的是不是对的。
或者换图纸上标的型号试试。

网友I:
以前遇到过MX的BIOS不能用WINB的代,,这次也遇到一个HPG6的也是,
必须要用原机的

网友:
这问题倒是没碰到过,但应该是带东西的吧

网友:
和ME有关系吗

网友J:
现在好多刷了BIOS开机变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809f备份出来会有两个文件,有一个很小的是没数据的,大的那个数据后面含SFDP数据的就有otp数据,要是bio ...

请问你备份出来的含SFDP数据的文件是整4M/8M?或者大一些?

网友K:
个人感觉还是芯片型号的原因 相同的程序刷进去 有不同的效果 软件部分可以排除。最好是在买BIOS芯片的时候问问卖芯片的 你会有新的发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备份出来的含SFDP数据的文件是整4M/8M?或者大一些?

比普通备份多出1kB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好多刷了BIOS开机变慢

那个是ME的问题,这很多人都知道了

网友:
跟ME没关系,那个bios文件是我分离出来的,用原芯片刷上去就正常了,但是换芯片刷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个人感觉还是芯片型号的原因 相同的程序刷进去 有不同的效果 软件部分可以排除。最好是在买BIOS芯片的时候 ...

卖bios芯片的很多会告诉你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普通备份多出1kB

那有一个文题,这多出的1k怎样写回去呢?是不是有OTP的芯片都会多出1kb或者几kb呢?OTP在芯片的那个位置呢?是固定的吗?

网友L:
去实地培训下bios的分离合成估计就能搞得了了

网友M:
能否请教下BIOS怎么分离,上次我换了个宏碁4750的桥,开机很慢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否请教下BIOS怎么分离,上次我换了个宏碁4750的桥,开机很慢很慢

你这种情况,找个ME覆盖一下原bios的ME,就可以了,报那个bios培训有提供M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去实地培训下bios的分离合成估计就能搞得了了

不用去实地,远程就可以了

网友:
值得学习,每天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以前遇到过MX的BIOS不能用WINB的代,,这次也遇到一个HPG6的也是,
必须要用原机的

过了好几天,机器拿走了,,只记到是G6的了,不好意思,,我是把南桥都换了不好,,才用原机的BIOS芯片刷的,,,白换个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是换了好几个了

可能是与芯片的批号有关吧!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N:
OTP  新的BIOS芯片都不带这个 要拆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N:
OTP  新的BIOS芯片都不带这个 要拆机的

必须在一样的板子拆么?

网友:
感觉BIOS问题都可以单独划分成一个区域了,做人难,做一个维修人好难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必须在一样的板子拆么?

我试过 拆机的    可以

网友O:
   有遇见过   原BIOS读取出来保存 例如4M   用另一个4M BIOS ,写入会出现数据较大,  用原BIOS写入不会出现数据较大,    同样是4M的,为何这样子?   跟OTP区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试过 拆机的    可以

不一样的板子拆的可以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有遇见过   原BIOS读取出来保存 例如4M   用另一个4M BIOS ,写入会出现数据较大,  用原BIOS ...

你用的编程器是。。。?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HP Split x 2 平板,做了个试验。原芯片是MX25系4M的,换个SSL25 4M的开机不显,Winbond的也是不显,但是用另一快MX 4M的可以开机显示了。

网友:
可以的,我弄过一次

网友:
下次我找料板的试试

网友:
以后的BIOS问题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在工厂导入其他型号的BIOS颗粒时也都是先验证过才用的,不是随便拿一颗就容量一样的就能用
你不妨换 ...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一般来说OTP读取出来后是可以亮的,BIOS也只是检测这个程序而已,希望那位同行有机会用同芯片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编程器是。。。?

什么硕飞科技   SP8-A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什么硕飞科技   SP8-A的

几十块的编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十块的编程器吧?

两三百的!

网友P:
这个报名迅维网bios课程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报名迅维网bios课程就可以解决

我同事有报名,但是他也不清楚是为什么!

网友:
这种没有遇到过。向高手学习哈

网友:
可以用同型号的 不分新旧  替代建议用华邦的

网友Q:
编程器必须支持otp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Q:
编程器必须支持otp功能

809f支持的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芯片加密了?,用希尔特的3000U解密试试,我碰到过刷了不能用的,解密芯片后再刷刷就好了,结果只供参考。。。有时候低端的编程器刷大容量BIOS就会有这样那样的奇怪问题。。。

网友R:
是不是不够细心错了地址

网友:
  我以为是经验分享呢。
现在的新本BIOS确实难搞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不够细心错了地址

详细说说如何错地址

网友S:
我也有遇到过。   DELL14-3437机器。原故障是开机电流有跑码显现。经常无显。偶尔能屏显。
BIOS拆下来、读取、 官网下个BIOS和备份的合成了一个。结果刷上去。校验时出错。
866 .809.580U,。各个编程器都试过。  就是校验出错。
没办法。拿以前用过的25Q64的BIOS刷。  电流直接到0.3.  根本不跑码。
刷了N个。 都一样。
直接次欧。  从某宝订了全新的BIOS。 把OTP贴上去。  再刷。  还是0.3不跑码。
  真特么次欧。  这机器是桥和U合一的。
(个人猜想。 桥里面和BIOS有绑定一个号。如果换了BIOS。有些机器可能要连桥也弄个新的。当然有些机器没那么坑不挑。 。 但是碰到了合一的芯片。  简直骂娘。 想试都没法试了。)

网友:
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应该要空的OTP区域才能刷进去吧,意思就是要新的BIOS芯片,这个是一次刷写的区域

网友:
以后不能靠三板斧修天下了

网友:
楼主买个原型号的再写试试,可能是你代换的型号不被支持

网友P(2015-12-27):
其实还是otp的问题   otp 容量 1kb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还是otp的问题   otp 容量 1kb

有的刷otp区是可以解决,但是有部分的刷了OTP也是没用,后来有一台我尝试写入状态寄存器,后来发现可以用,但是目前我只测试了一台,还不太敢肯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其实还是otp的问题   otp 容量 1kb

809f在读取芯片的时候,会多出一个小文件,那个就是状态寄存器数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809f在读取芯片的时候,会多出一个小文件,那个就是状态寄存器数值了

这个otp需要合成

网友:
嗯,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有遇到过。   DELL14-3437机器。原故障是开机电流有跑码显现。经常无显。偶尔能屏显。
BIOS拆下来、读 ...

你碰到的肯定是bios问题,我之前碰到一台3437,刷了论坛里的6-7个bios全都卡0.4不显,最后淘宝上买一个刷上去显示了,

网友:
g470好像也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哪机器是显卡,以为是bios刷了好多个,,

网友:
这贴必须给精华

网友(2017-10-09):
现在华邦出了 1.8V  供电的BIOS  芯片  而不是原来的3.3V  主 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在工厂导入其他型号的BIOS颗粒时也都是先验证过才用的,不是随便拿一颗就容量一样的就能用
你不妨换 ...

我顶你,我刚刚修了个华硕机器带O图片原机尾字母是IQ我拿了IG的不行,看到你这段话,我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流一路飙升跳变非常漂亮。谢谢您。。。(原机BIOS在别家被人拆了,竟然用的25Q16的,呵呵。)

网友:
我发现asus x556uv就是不能换bios芯片,更换刷上BIOS程序开机掉电,主板只有ldo3

网友(2017-11-27):
楼主,看到这个问题我去搜了一下,无意间找到RT809F的一个更新记录,有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2015年1月28日:

SPI离线读写增加状态寄存器自动保存、载入功能,在写入校验完成后,用户可以手动点击“保护”->“写入”按钮,写状态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2的设定,对于新型笔记本BIOS芯片,25Q系列的读写尤其重要,因为有些机型使用的不再是标准SPI总线,而是QPI总线,换颗BIOS芯片写入后,状态寄存器2的数值必须|0x02,主板才能正常工作。

如何看出原机是否启用QPI总线?
1、必须是25Q系列才可能启用QPI总线;
2、读取原机的BIOS芯片,如果状态寄存器2的第二位,也就是bit1为1,就说明启用了QPI总线;
3、如果你看不懂也没关系,用809F读取原机BIOS保存后,同目录下会自动生成一个附加文件,名字和你保存的BIN文件相同,后面多"_StatusRegVal"字样,这就是状态寄存器数值了;下次要写入时,找一颗25Q系列同容量芯片,拖入BIN文件,自动加载同目录下的附加文件,这样状态寄存器数值就不需要手动设定,用户可以手动点击“保护”->“写入”按钮,写状态寄存器;

网友:
25Q64FVSIQ是带OTP的而25Q64FVSIG根本不带OTP所以用原型号就可以了,上次我在华硕X403M上验过,用原型号没问题,换其他型号刷同样的程序,不通电!

网友(2019-07-05):
这个我验证出来了,我前几天接过一台DELL XPS13-9360  超极本,32兆程序,原BIOS芯片被人刷过,我接手的时候开机没反应,用809刷了以后电流0.3掉电,论坛上面有朋友发的资料我下载以后刷写还是03.掉电,然后花了10元马云那边买了个工厂纯洁版刷上去电流正常,但是要等30秒才亮机,我重新修改以后电流还是0.3掉电,证明这个机器只能刷写工厂出来的BIOS而且还不能乱动,原机芯片应该是原厂型号肯定没错,因为我换的新芯片型号一模一样,庆幸的是还能亮机就是有点慢,我以前遇到过一些机器如果遇到BIOS芯片发烫烧毁的就算换了一样的芯片刷一个好的BIOS还是不亮,这个就说明至始至终这个板子就只认这一个BIOS,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因为你就算搞定隐藏区的资料还是不行,期待有高手解决这个问题再分享给我们,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这边接修BIOS资料坏的机器多的无法形容,这几年修芯片虚汗的很少了,早些年都是修焊显卡和NQ,现在接修的机器无非4个方向:屏坏,主板电路漏电保护或者主电压电容短路,BIOS故障,等等的一些小问题。BIOS坏的最多,而且现在的BIOS刷写比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好多超极本都需要修改。显示器主板的BIOS芯片可以随意换,容量一样就可以,暂时还没遇到换芯片不亮的,电视机里面也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研究那么生成。。。。。。。。。。。。

网友(2021-01-13):
部分机器我代换过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2021-11-18):
涨知识了

网友(2022-01-27):
引用 网友F:
25系列OTP区域保存厂商信息、序列号等数据,开机后主芯片可以校验这些信息,不符合就终止运行

刷同模具不同品牌的BIOS会不会因OTP问题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2022-06-11):
BIOS问题学问有点多,还要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