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T440p的机器的朋友给看哈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PU103

楼主(2015-10-29):
机器型号:T440P 版号:NM-A131 图片: 光驱接口旁的芯片PU103被拆了不知道型号,大伙帮忙给看看???

网友A:
是BD3551 LM,你看看哈

网友:
没有那个图纸对照一下吧希望能帮到你

THINKPAD T420.pdf

网友:
看图就清楚了,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D3551 LM,你看看哈

多谢帮忙确定型号

网友:
多谢各位,芯片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要解决亮机慢的问题,二修的机器BIOS被人刷过了,没有原机的BIOS正在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