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 键盘乱码 重装系统无果

楼主(2015-10-29):
小白觉得是BIOS或南桥问题,想拿回干一下。客户不让,但是问题纠结在心。
请教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键盘试一下啊

换了3个键盘,

网友B:
他不让就没办法,收到上门费就行了

网友:
那估计南桥还有问题,具体检测一下

网友:
刷个BIOS也试试

网友:
是P/S2键盘吗

网友:
bios 没刷 客户不让。我说那直接换机吧,他考虑考虑。汗...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让就没办法,收到上门费就行了

嘿嘿,做淘宝客服的。这次就没收钱

网友:
usb的,所以想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