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T以上的硬盘怎么分驱 ?

楼主(2015-10-29):
求大神教
硬盘

网友:
进PE在Disgenius里面重新分区就可以啊,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pe里不是有个分区软件吗,直接分就可以呢

网友:
GPT格式分区。

网友:
用U盘锦PE直接快速分区简单点 分6个区

网友:
一样的分区方法,没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
4楼已经说了

网友:
选择大硬盘分区

网友:
常用的文件格式识别不了这么大的分区了。

网友:
用电脑分、。。。。。

网友:
在PE下用分区软件选择GPT格式分区才可以

网友:
2t正常分 3t据说得用gpt分区格式了 不管怎么样都是用dg分

网友:
大于2TB的硬盘要采用GPT分区,mbr的分区识别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做成EFI的系统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正解。Windows 7以上操作系统直接在磁盘管理里面分,运行diskpart也行,注意用GPT格式。

网友:
分gpt格式就可以的了

网友:
做移动硬盘用就好分,如果是挂机用就必须固定一台机,如果先分后再挂到另一台机,很多是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