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用电池开不了,仁宝的主板,充电电路正常

楼主(2015-10-29):
问题是客户说有时会掉电,在测试时没看到,但是发现另外一个问题,用电池开不了。具体情况是这样,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也可以充电。插着电池开机后,拔掉电源马上掉电,公共点电压正常切换成电池电压但是3,5v还在(这款是用电源待机有3,5v,电池没3.5v,触发后ec发出EC_ON开启3,5v。用电源时EC_ON始终为高,35v开启)。插着电池,按下开机键,3,5v出来,ec也会发出rsmrst,但是南桥,没发出slp-s3/s5。然后4秒左右就掉电了,开机信号灯灭,3,5v也没了,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按照这种情况,个人觉得是南桥条件不满足才会这样,请问大师们,需要查什么条件。
这款仁宝主板跟以前的有点不一样,没有51-on的电路,图纸上有,但是实物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应该是保护隔离还有问题

网友:
简单概括是用电池开机,ec正常工作发出了rsmrst给南桥,但南桥没发出slp信号给ec,ec没收到信号过几秒后就掉电,变回等待触发状态。bios刷过,电池换过电池到ec的总线,温都正常。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电池到寿了吧!大电流时电压瞬降。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的电路有问题,不然怎么可能会拔掉电源就会掉电,或者就是你的电池老化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放弃了。让客户用外接电源。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