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取掉电显卡能不能用的

楼主(2015-10-29):
联想Y460一代I3机器装显卡驱动黑屏 一会儿蓝屏,确定不是驱动问题  不是显卡换过新的  机器铜管异常发烧。禁用独显能正常使用。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独显异常了且发热严重,最好拆掉不用,不能还在机器上白白浪费电能。

网友:
该集显吧

网友:
吧显卡供电的上管去掉 就行了

网友:
肯定不行。但显卡坏有时能开机

网友:
这个还是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直接去掉显卡供电好像是可以用集显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进BIOS关掉独显吧,有可能显卡掉点了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还是显卡 问题    改集成吧

网友:
这明显还是显卡的问题,改成集显很好改的

网友:
还是改集成显卡更稳定一些

网友:
我我我也感觉是显卡问题,,

网友:
学习中.还没经手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