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M270HW01白屏求助呢!

楼主(2015-10-29):
此显示器经过详细测量,屏幕供电5V正常,3.3V也正常。唯独屏幕高压没有。开关芯片型号为:AAT11732。请问aat11732坏了么?有没有同行修过此种屏幕的啦。请支招。出100块买技术。我没时间去查。也不想因此而白掉3根头发
芯片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看 下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你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高压不等于就是aat11732坏了,要仔细查查才有结果。或你把测量的结果告诉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不了吗

网友:
刷程序试试,测各项供电正常不

网友:
查逻辑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