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H61M S2PH 不触发 小修

楼主(2015-10-29):
第一次发帖子有什么不对请大家批正哈( 今天下午收到同行拿来的一块技嘉h61板,说不能触发,立马飞奔到工作台准备战斗,接到后目测无明显pch断线,也排除了12v供电短路,桥也被加焊过了,确定了是不通电好了不废话了进入主题。。。D:\My Documents\My Pictures经过检测后发现此不使用rep节能电路,只要接上atx电源时候5vsb经过1117稳压管就会直接产生3.3vsb为io 桥提供待机电压,实际检测3.3vsb已经产生了,找到io的引脚定义图测下io的条件是否满足,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实际测量如下116脚RSMRST3.3V
106脚PANSWH#有3.3-0-3.3跳变
103脚PWRON#也给桥发出了3.3-03.3跳变
这个时候桥收到了上电请求,并且待机正常,返还IO一个102脚SUSB#(SLP3#)表示允许上电,IO再拉低pson#,atx电源输出12V 5V 3.3V 主供电。上电完成
实际测io收到了允许上电的请求,但是pson却没有被拉低,IO十有八九是挂了,为了确定是不是IO坏,点开关后将atx pson#对地,一路飞跑,哈哈终于露出马脚了,更换IO,维修完毕D:\My Documents\My Pictures
只有两张图片别介意啊因为是用笔记本电脑视频拍的手机坏了。。。顺便来骗点分嘻嘻

网友A:
图片怎么是字啊怎么搞的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很不错啊!跟谁学的?

网友C:
这种老机器都是推荐换新机,修修能赚多少钱!费时间!

网友D:
被加焊过的桥,寿命到底有多长?为啥很多高手一拿到主板就是加焊,加焊还是加焊。

网友:
楼主修板收费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论知识很不错啊!跟谁学的?

买迅维的主板维修不是事儿,通俗易懂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老机器都是推荐换新机,修修能赚多少钱!费时间!

呵呵,这边h61坏的越来越多,拿来练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被加焊过的桥,寿命到底有多长?为啥很多高手一拿到主板就是加焊,加焊还是加焊。

谁知道上家搞的什么鬼,cpupwm芯片都被焊过了我都要无语

网友:
一般都是20-30

网友:
维修20-30元价格有点低了

网友E:
第一帖有纪念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第一帖有纪念意义~

晕,可惜都是字没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晕,可惜都是字没图片

《点开关后将atx pson#对地 》这没看懂   是将绿线跟黑线短接强行上电的意思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点开关后将atx pson#对地 》这没看懂   是将绿线跟黑线短接强行上电的意思么~

这个io我感觉不正常啊,直接强行上电的话桥没发出susb#允许上电的请求啊,所以会导致没复位,点了开关,桥不就发出来了?再强行上电就能走时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io我感觉不正常啊,直接强行上电的话桥没发出susb#允许上电的请求啊,所以会导致没复位,点了开关, ...

原来这样啊~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啊~又学到知识了~

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F:
上几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几张图片就好了

图片我上传啦,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字

网友:
先自学修主板,后自学笔记本

网友:
图片都变乱码了,

网友:
各位抱歉啊,图片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图片没上传好

网友G:
也有可能是IO到绿线断线了啊

网友H:
思路清晰,就是钱太少了

网友I:
主板修一个你那边多少钱呢,不值当,不过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IO到绿线断线了啊

但前提是io要把连接电源的pson拉低,如果没拉低就要往前查条件,拉低了但是还不触发的话才有可能io与绿线存在之间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修一个你那边多少钱呢,不值当,不过技术很好

我还是个小徒弟,钱是老板收的,有东西练练手我都觉得一种奢侈对我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就是钱太少了

谢谢夸奖,那你也不表示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买迅维的主板维修不是事儿,通俗易懂自学的

这书怎样才能搞到?我现在什么都不懂。,也想买一本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书怎样才能搞到?我现在什么都不懂。,也想买一本看看

就是迅维论坛上的,淘宝也有卖,我把笔记本还有主板的都买了才110。很有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是字啊怎么搞的

楼主,图纸我也看不懂都不知道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你看的那书上都解释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图纸我也看不懂都不知道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你看的那书上都解释说明吗?

了解关键信号就行了,不用全懂,,,书上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图纸我也看不懂都不知道这些英文是什么意思,你看的那书上都解释说明吗?

我是自学的加上很多主板修,现在主板图纸大部分能搞懂,还要结合实际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就是迅维论坛上的,淘宝也有卖,我把笔记本还有主板的都买了才110。很有用

对于我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人来说,这书有用没?就是若到连图纸都不会看,英文都不懂什么意思,测量供电的点都不知道在哪里测,这书能看懂么?有解释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学的加上很多主板修,现在主板图纸大部分能搞懂,还要结合实际电路

书名叫什么?我去淘宝上面买一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对于我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人来说,这书有用没?就是若到连图纸都不会看,英文都不懂什么意思,测量供电的 ...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就看自己了,反正我不懂英文呢,这些关键信号都是自己死记硬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书名叫什么?我去淘宝上面买一本。

迅维的,,,主板维修不是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就看自己了,反正我不懂英文呢,这些关键信号都是自己死记硬背的

我的意思是这些信号在所有主板上都是一样的吗?假如这块主板的CUP供电是VCORE,换了另外一块就不是这个英文了。。。 不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