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c主板冷机可以 ,热机开不了。

楼主(2015-10-29):
原先拿来不开机,电流跳到0.26A左右不动,询问客户是做水产品的,但电脑没进水,怕是因为受潮拆掉后放烤箱里面烤了会拿出来放凉再点发现可以点亮了,以为白捡钱了,整机装好后再点又不显示了电流还是跳到0.26A左右,又拆,后来发现了个奇怪的事,当板放凉下来点就可以点亮,点亮后让机子运行一段时间,主板发热关机再开就肯定开不了,只能跳到那个电流,而且按开机键强关也关不了。测CPU电压没有,换过U了,一样,估计应该是CPU附近哪个电容不良影响到了。请问这机有什么通病么,

补充内容 (2015-11-5 20:43):
最后还是没解决,在客户接受的情况下,收他半价!

网友:
这个故障的通病 没有遇到过 ……

这个CPU供电芯片一样的图纸 参考维修吧   估计是那个原件性能不良了

网友:
是的参考芯片PDF,在不正常时测芯片哪些条件没有。

网友:
赞同你估计的应是CPU附近哪个电容不良影响到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性能不良照成的,芯片滤波电容都换个试试

网友:
只能找和芯片相同的圖慢慢修試看看有哪些條件異常

网友:
兄弟我知道啥问题是25M晶振问题下次你修相同故障可以试着拿风枪吹下25M晶振或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
VCCSA这个电压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