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一块P5P43TD三代主板,连烧场管的解决

楼主(2015-10-29):
这是一个三代P43,先是烧了上管NO903我就直接找个换了,G级对地短了,所以直接换了,换后开机跑D3没上内存,有时就进系统测一下吧,进系统没2分种自动管了,一测又短了,下面的事情就是上下官一齐换看你还短,这次场管边的两短电容也去掉了,开机进系统,鲁大测还同开打就掉电了,一测又短了。
这也不是办法呀老短怎么看来不是管的问题,索性在再换换好了量一下G级万用表跑路直接连到小8角的IC叫UP6281S8,这个管了,于我就旧版 上拆个,一吹时明显能闻到烧焦的味道,难怪老短了,这次换了开机,跑了半小鲁大师没有短了。OK成功修复。

网友A:
我也终于看的懂了

网友:
电源IC坏了

网友:
不错啊。。就是修个板子,还需要测试。。时间太久了。。

网友:
是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B:
这次长经验了,上管烧过的最好连IC、下管一起换掉,实际上更省件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也是CPU供电短,换了一组上电过一会就冒烟了,再换,还不行,最后把所有的上下管,电源管理换了,好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当然就烧场管。

网友:
我也碰到过老是烧场管的主板,结果我把那一组供电上下管都拆了,结果上电就不烧了。不装也可以用,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那是内存供电芯片坏了。所以引起烧管,

网友:
全套都干掉,可是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我一般碰到烧上管的索性就连ic一起换掉 。。。不过下管不一定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次长经验了,上管烧过的最好连IC、下管一起换掉,实际上更省件啊。

说得对,有时下管也不必换,更省

网友:
碰到屡烧MOS的都怕怕~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马上换个来试试

网友:
少上管连IC一起查,不能更换场管就上电,这样有可能还会烧

网友:
电流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有时下管也不必换,更省

下管也不必换!别图一时之省啊!

网友:
驱动芯片!如果上管烧了,这个肯定就不良了,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上下管 驱动 IC 都换

网友:
板料不少啊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老烧场管就换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是月饼大神教地

网友:
发帖的大神是个初学的还是没正式学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终于看的懂了
我就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