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机玩一会就黑屏问题?

楼主(2015-10-29):
一台电脑玩一会就不定期的黑一下屏,担是声音是正常的。哪里的问题呢?
黑屏
电脑

网友:
送修吧,可以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显示器或者显卡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采用排除法分别排除显卡,显示器,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 先搞个32位WIN7 看看 有的64的 和其它的 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 故障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情况还没弄好,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独显的还是集显的,

网友:
呵呵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连具体的问题也还没搞明白。。还是送修吧。别越搞问题越大。就亏了

网友:
先换显示器 。

网友:
一个个排除,线有没有松,显示器换个试试

网友:
用替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