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触发掉电

楼主(2015-10-29):
一块华硕F1A55-M LE触发掉电!更换F71870AD无果!南桥25M晶振电压为3.3V!触摸晶振脚能触发!但是不跑码!更换晶振和电容也没用!是南桥坏了吗?请高手师傅给点指导意见!

网友:
应该是少电压。

网友:
南桥十有八九坏了!

网友:
触发掉电是保护,请分清楚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再修。

网友:
徐老师已经帮你回复了,按照徐老师的方法去分析

网友:
换过晶振之后八成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