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有哪些?

楼主(2015-10-29):
请问充电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有哪些?
最近遇到一些不充电,和不过保护隔离的机子,都要涉及到饱和充电芯片,请问充电芯片的重要工作条件有哪些?

是不是ACIN 和 ADIN两个??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都有ACIN、DCIN、过压、过流等主要条件。

网友:
翻白皮书看看吧,一言难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都有ACIN、DCIN、过压、过流等主要条件。

感谢支持,就ACIN、DCIN、过压、过流这样是吧,具体的要看PDF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支持,就ACIN、DCIN、过压、过流这样是吧,具体的要看PDF是吗

是的,只要记住大部分的即可,不同的芯片所需的外围条件略有差异!

网友:
具体的芯片要具体分析
保护隔离 和充电的原理也不一样

你可以找一个相对简单的 看明白 其他的也就大致明白了

网友:
一般acok之后产生acin

网友:
保护隔离的G极去分析,可以突破这个

网友:
还有SMCLK,SMDAT及ALARM等

网友:
有的还有基准电压

网友:
看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