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整机电感啸叫小修一例~

楼主(2015-10-29):
机器型号:SL400
板号:ROCKY4050 R2.2 集成(无电路截图,想详细分析的请参阅相关电路图
  故障:
      前台接修SL400机器一台。报故障不上电,同事试机为无待机,拆机后转至我后维修,实测发现公共点VIN无主供电输入,量对地阻值无异常,整机电感无短路,整机无进水痕迹。逐极检测发现适配器输入总保险F6004开路性损坏,一般来讲我认为保险是不会无缘无故损坏的,肯定有损坏的原因 。可是找遍整机所有电源的测试点发现并无短路。镊子短接F6004,整机待机电流变为0.01A 3V  5V正常产生,,貌似一切正常。短接开关引脚机器正常上电,跳变正常。接屏试机。已经亮机。认为机器故障已经解决,转交同事装机测试 ,不到10分钟同事回馈测试结果,机器可以正常开机,但整机有滋滋的啸叫声,于是机器继续转至我手维修。实测确实如同事所说,有啸叫,于是判断是由于某路开关电源工作异常导致电感的过流啸叫,于是仔细听主板上的供电输出电感,结果却发现,整机电感几乎都在啸叫,示波器测试各路输出发现除VCORE有小范围抖动外其它几路电源均正常。按INTEL规范来讲,VCORE的小范围抖动属正常现像,但是既然没找到故障的根源。还是将VCORE的输出滤波全部更换后,通电试机故障从前。
      维修暂时限入僵局,继续开机情况下测试整机供电。发现主供电的VIN抖动严重幅度有5V左右,发现这个5V的抖动在适配器的主输入端上就有,于是断定是由于保隔电路异常使负载电流过大时隔离MOS的沟道宽度不够使得VIN电压随负载的变化跳动严重,这个EMI躁声通过VIN送至各级输出电感,使得各路开关电路产生EMI躁声,由于这个抖动幅度并没有超过各路开关电源的最低输入要求使得没有触发相关的开关电源控制器的保护动作,通过开关电源控制器的环路调节功能,依就能得到稳定的电压输出所以机器依就能亮(结果告诉我们,此分析完全错误 ),于是将故障锁定在保护隔离控制电路,观看隔离控制电路的结构发现,此机采用的隔离控制是围绕MAX8725E和2个主隔离MOS管Q8801    Q8811完成,Q8801  和Q8811的控制级G级同受控于MAX8725E的第27脚CHG_PDS,CHG_PDS和CHG_PDL分区是控制电池隔离和适配器隔离的2路控制信号至于开通哪路隔离,取决于3脚ACIN的状态。了解原理后对相关电路进行检测,实测CHG_PDS和VIN有同步的方波输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于是断电测试发现在S5状态下CHG_PDS的控制信号竟然为17V多,显然隔离没有被完全开启,导致上述故障自然也不足为其按理论推导,此故障必来于自ACIN的状态所至,实测ACIN高于2.048V为2.2V多属正常,开机后测量ACIN也很稳定没有和CHG_PDS出现同样方向的抖动。于是怀疑芯片的基准有偏移,于是测试MAX8725E的4脚REF电压实测结果为标准的4.2V无异常,顺手测试了一下2脚的LDO电压,也是为很稳定的5.4V,故障至此,判断MAX8725的AC控制逻辑损坏,果断更换MAX8725E,换好后通电试机实测CHG_PDS没有出现预期的电压,依就为17V多,说明故障原因并不在MAX8725E本身,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维修电源的过流灯亮起了。在一看电流表上的电流读数已经到了最大值3A多,马上断电,,以为这一烧故障就明显了,可是一测,所有大电容和电感都没有出现短路现像,在接入适配器发现大短现像消失了。整理思路MAX8725E虽然检测到合格的ACIN输入,但是没有正确开启适配器隔离通路,这很明显是一个来自于MAX8725E的保护动作,只是原因 我们还无从掌握,于是更让我确定故障还在MAX8725E周边,,我接下来怀疑是流过系统总电流检流电阻的电流过大,导致MAX8725E关断了输出,于是对芯片 的PIN25  PIN26的系统总电流检测输入测试对地阻值发现并无异常测量检流电阻R8802阻值也正常,通电后测试PIN25  PIN26脚压差也完全正常。测试8脚的IINP电压也正常为0.025V左右也在正常状态,马上找来MAX8725E的数据手册发现MAX8725E也没有和别的芯片有太大的不同,更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保护功能,和普通的芯片一样只有输出的过流和过压检测,于是将过故障范围扩大到输出端,直接测试MAX8725E的输出端检测发现16脚的BATT电压竟然为19V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测量充电电感上的电压也为19V,断电测量发现充电电感竟与VIN间的阻值竟然只有7欧,马上拆掉充电管Q8802后通电,实测CHG_PDS恢复为正常的8V,隔离MOS完全开启,通电试机机器正常显示,同时啸叫声消失,为了安全起见,同时更换Q8802  Q8807一对充电MOS管后故障排除。。。。。。

网友:
你的电感啸叫是因为过流引起的!

网友:
期待楼主重新编辑下,加电路图,分段路
不然一大板看的眼睛累,体验不好

网友:
可惜沒有電路圖可比對,不然就更清楚了

网友:
建议楼主加电路图分析这样子看得眼睛很累。

网友:
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还能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不蒙呢?

网友:
这种问题也够奇葩的啊

网友:
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很累,打这么多字也不容易,能加几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
我看完了
只能用两个字形容 精彩
受益匪浅

网友:
这帖子排版下吧,眼睛看着好累啊

网友:
啸叫,我也遇见过,插适配器的时候有,等5秒左右就没有了

网友:
啸叫,我也遇见过

网友:
这就是装电池大短路吧

网友:
用示波器应该能快下吧  支持下  !学习了

网友:
看楼主这个帖子,眼睛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