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玩4进水无背光

楼主(2015-10-29):
晚上充电过程中进的水,第二天发现的,晚上我才拿到手机,拆机发现腐蚀比较严重,酒精牙刷清洗后吹干,上电试机当时屏幕正常,后来再试屏幕就没背光了,但是待机时按电源键解锁屏幕会有微光闪烁一下能看到屏幕显示内容,每按一次电源键点亮屏幕都是微弱的闪一下,求助大师们给点建议,感觉问题不大但就是摸不着头脑啊!

网友:
来电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检查背光保险断路没有?

网友B:
先看看显示座有没有腐蚀的地方。然后测座子的阻值看哪个不正常。最好有图纸,更好找哪个是管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背光保险断路没有?

背光保险在哪儿?求插座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显示座有没有腐蚀的地方。然后测座子的阻值看哪个不正常。最好有图纸,更好找哪个是管显示的。

有腐蚀,求插座测量阻值,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显示座有没有腐蚀的地方。然后测座子的阻值看哪个不正常。最好有图纸,更好找哪个是管显示的。

有腐蚀,但我是业余的,来这求大神指点

网友:
来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保险在哪儿?求插座图纸

找保险不用查图纸,实物板上很明显。再说上哪去找图纸呀。

网友:
  补焊屏幕座子

网友:
换了主板问题依然,肯定是屏幕的问题了,屏幕有显示无背光换不划算而且又买了块主板,决定加焊屏幕排线插座,就一把936恒温烙铁,结果把座子烫坏了,还好主板卖家送了块坏屏幕,把上面的座子拆下来,结果又坏了,然后又找之前换的魅族note和小米二的屏幕,确定米二的座子可以,又把米二的排线座子拆了下来,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好了。真的好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