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无CPU 电压

楼主(2015-10-29):
板子K43SD REV 4.1 拿到板子发现电流只有0.3A 左右。测量各个供电电感电压正常。唯独CPU 供电和CPU集显供电无电压。搜索论坛基本上没有能找到可用信息。替换CPU 无效,取下CPU CPU 电压和集显电压有输出。CPU芯片用的是95831 对这个型号的CPU电源芯片大家应该不会陌生。联想的G470 就用这个。而且经常性碰到CPU 无电压的情况,对于这个芯片有个小窍门就是取掉95831,24脚外围的电阻CPU 电压有无输出就可以立马判断CPU 芯片是否是好的。判断方法就是取下电阻有电压输出,芯片就是正常的

好回归正题,K43SD 这个板子设计上有巧妙之处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在检测电路的时候才发现的。就是很多人碰到装CPU无电压,取下CPU 反而有电压。感到无比的奇怪其实很简单很简单只要你用心去查就知道了,我这里就直接告诉你们为什么。原因还是95831的24脚外围电阻。。在K43SD 上用的是1.74K的电阻。但是和联想G470 不同的是联想G470 用的是24K 电阻直接接地。而K43SD 过1.74K后线路进入CPU 座。通过点位我发现。1.74K的电阻是和CPU 串联在一起的。只有装上CPU 后。95831.24脚 的1.74K 电阻才会接地,反过来取下CPU 就相当于断开了1.74K 电阻。这就是为什么 装上U无电压。反而拆下U 有电压的原因。。。。大家知道了吧,疑惑在这里解开。但是我们的维修才刚开始

既然取下CPU 有电压输出说明CPU 电路是正常的。这个机器可以用G470的维修时候的经验维修。先刷个bios无效。然后测量了一下无线网卡22脚 复位BUF_PLT_RST#_R1 3.3V 已经产生,测量H_CPUPWRGD 1.03v正常 说明各路电源工作应该都正常否则不会有CPU PG了。也说明桥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要说一下。为什么我测量的PLT_RST#有正常3.3V 呢因为我取掉了24脚电阻。有CPU 电压就有复位,反之,如果在装CPU 的时候,CPU电压没产生,这个电压也不会有,具体下面还会讲到)

上面图片是我根据K43SD 5.0 的点位做的基本都相同

修到这里基本上是没路可走了。正无目标的看着板子。反复装CPU 和拆CPU .测试。无意中又发现了一样东西,这个的发现就跟上面95831 为什么装CPU 无电压不装有电压是 一样的。也算是一个维修经验,修这个板子的时候我自己有一张好的板子。当作辅助。什么样的发现呢。。。就是在有问题的板子上面取掉95831 24脚的1.74K 电阻 然后装上CPU 电压是出来了但是发现风扇,时快时慢的转动,而同样好的板子,我也取掉。1.74K 电阻。发现转速均匀。没有这个现象从情况看很明显CPU 和BIOS 直接通信不正常。所以这里来个总结--------当CPU 和bios通信有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风扇时快时慢的现象。为了严重我想法。好的那块主板我拆下了CPU 模拟CPU 和BIOS 间的通信不正常的情况。果然。当好板子就单单拆掉CPU 后  ,风扇也是时快时慢的转这。所以结论:  当CPU 和 bios 直接通信有问题风扇就会产生时快时慢的现象,这个现象以后可以当作参考判断当时的工作状态。这是一个新发现

由于风扇的转速控制和EC 等有相关。我当时就想到了EC 可能损坏
CPU SVID 的读取是 CPU ----PCH ---EC ----bios。无论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导致CPU 无电压的情况。想到这里很兴奋,直接换掉试机,傻眼了还是老样子。这下测底蒙了。难道真的是南桥有问题。。。。。。。。。按里说PG什么都正常了CPU 该读取了。又一次。去测量了BIOS 和EC 的脚位连接是否短线了。测量结果是正常的。这个时候的怀疑只剩下3个地方  1,桥可能真的有问题,2.CPU 座脱焊。CPU 供电电路可能真的还有问题,我不怀疑95831本身,怀疑CPU 场管是否性能不良等。用阻值档测量CPU 场管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很一致,测量电压也正常都一样。座不好搞。最后决定换HM65....时间过去N久。换桥完成。。测试。。。。TM。。。还是老样子 修不了了        准备叫客户换主板。跟客户打了个电话。就扔一边了。。。等其他忙完还是不死心,又去百度搜相关案例。(这里插一句嘴。记得【迅维】很早的搜索是很强大的,随便打个关键词都能搜索。现在反而一个词不对就搜不出结果。不知道论坛这么想的,希望改正。。。。。。。。。。。。。。。。。。。。改正OK.............................)

所以我搜索案例不去论坛,因为会漏掉很多的帖子。直接用百度搜的我是。K43SD 的文章当然没有,是不是可以参考其他华硕机型呢,结果真找到一片文章,一位台湾小哥发的关于
ASUS K43SV Rev3.0 CPU 不出供電維修,教你怎樣修 的文章。看了之后。又有目标了。他的维修思路
1.換掉 ISL95831 結果 ,狀況一樣
2.刷新 BIOS
3.換 CPU
4.換南橋旁的 25Mhz 震盪 (因為他沒訊號)
5.CPU 座
OK 言歸正傳,到此 狀況皆相同, ISL 95831 的情形還是一樣,不上 CPU 就給供電,因此沒解,接下來就搜論壇上的文件繼續看
直到看到有先進說了一句.... "當25mhz 震盪無法運作時,不是他故障就是供電條件不足"25Mhz 震盪無法運作就無法下一步開啟CPU電壓

25MHZ漏了。这个在G470上经常修到。居然漏了。直接从我好的板子上拆下换上。还是老样子,应该不是晶振问题。修到了这里,看了文章,只有一种可能了。我也是很肯定。应该是桥哪路供电不正常。看了小哥文章自己思路清晰多了。但是他的方法是。取下桥。用点位图找到供电测试点,一个个测量我是实在不想那么干。看了一眼,我有个好的板子。然后用K43SD 5.0 的点位辅助。测量没多久就发现问题了

如图,发现这里的+5v居然无电压。好的板子正常。难道是+5v电压未出????????????。立马通过点位图搜索找到

+5V 的转换管子一端,无输出待机5V 正常。顺手测试了一下+3v也未出。但是+3VS +5VS 都正常。其实一开始我就对95831的工作条件做过测量。发现VRON 和95831 的供电都正常,而恰好95831的供电用的是VS 电压。所以就人为转换电压都是基本正常的就未做测试了

追查开启+5V 的开启电压+12V 的来源到了这里,如图

最后发现当中这个+12VSUS 转+12V 转换管子损坏。维修结束。。。。
虽然走了一大圈。但是收获很多。起码下次修这种情况的机器思路更加的清晰了
我也来一个总结:碰到无CPU 电压的 维修思路

1.直接取下CPU 看看有无CPU 电压。如果有OK 你就不用测试95831 的工作条件了。直接可以排除CPU 电路本身故障(速度快不)
2. 先易后难,刷个BIOS 先。换个CPU (最好顺便测量BIOS 引脚和EC 的引脚是否通。测量EC 工作条件)
3.直接测量H_CPUPWRGD 有没有。有。可以直接说明各路供电是正常的否则就不会有PG 不会H_CPUPWRGD,从另一个侧面有可以说明桥基本是好的
4.测量转换电压+3V +3VS +5V (为什么不用测试+5VS因为前面如果取掉CPU 有CPU 电压就可以肯定+V5S 是正常的。因为95831 工作需要这个电压,可以的话其他转换电压如+1.8VS 什么都测试一遍。免得走弯路)
5.可以用示波器测量桥25M 晶振是否工作 。(台湾小哥的例子里是是HM65桥VCCVRM 电压不正常,这个电压是通过1.5VS或1.8VS 转换而来。导致的25M 晶振不工作。

6.所以在排除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我的理解是桥的所有供电是否正常也是一个切入点。但是华硕机器无图无点位不好找。实在没图可以找个一模一样的板子,对比测量桥周围的所有关键测试点,我这列毛病就是对比好板子测量找到的。
忘记说了这里很重要,当一切都正常的时候。CPU 只有收到H_CPUPWRGD 信号,才会读取bios配置SVID.才会输出 CPU电压。。。所以当CPU 输出电压后。95831 3脚输出 GFX_PWRGD  过电阻 转换名称为vrm_pwrgd 过电阻转换名称为 core_pwrgd进EC .然后发出PM_PWROK 给PCH ,同时ALL_SYSTEM_PWRGD  也进入EC 当EC 收到后。发出PM_SYSPWROK 给PCH ,然后才会产生BUF_PLT_RST#_R1 才会产生 ----- PLTRST#被驱动为高电平后,CPU和PCH通过DMI总线进行数据交换,完成整个启动过程。整体时序结束。上面很多名称是根据K43SD 5.0 点位真实名称写的方面维修的时候快速搜索还是啰嗦一句H_CPUPWRGD的产生和以往的老板子不同。H_CPUPWRGD不需要CPUPG的参与,只要各路供电正常输出PG 正常,桥正常就可以产生,PLT_RST#的产生需要CPU PG。无CPU供电就无PLT_RST#

修的多了可能就简单了。不熟悉确实有点难度

论坛里的好东西
HM65平台时序及信号详
网上找到的好东西可以下去看看

网友A:
你这 文章 不简单哦  根实地的技术是一个档次哦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有两个维修这个板子的经验总结  :
一个是无U有电压    一个是风扇和bios通讯的关系
虽然有些理论有待分析验证 不过这个经验汇总的值得学习!
加分 要是文字在精简点 就是精华了……

网友:
楼主辛苦,编写那么多字,看的的我眼头疼了,哎,这视力..........................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强大!

网友:
楼主帖子书藏了   很给力   加分

网友:
总结得非常好,HM65时序看来还得多温习下

网友:
楼主的这个照片清晰度我不得不说一下!这照的他妈太清楚了....膜拜了!楼主用什么高级相机照的?还是天文望远镜?

网友:
楼主辛苦了,修的不错,主要还总结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给你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看了好久还是不太明白,我之前也遇有只有CPU无供电输出,结果是没修好,缺经验啊

网友(2019-07-02):
楼主的理论很强大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2021-05-22):
引用 网友A:
你这 文章 不简单哦  根实地的技术是一个档次哦

机器随然没搞好,还是要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么久的贴还能回复

网友:
无CPU电压确实是难题,很多地方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