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原装HP适配器怪问题

楼主(2015-10-29):
电源是原装的 客户拿过来笔记本说开不了机 我插上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 怀疑是不是适配器坏了  拔掉测量中间针19v内壁19v  正常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换一个我的适配器插上电源口指示灯立刻亮了  触发开关一切正常  有没有人遇到  客户不在的时候有他的适配器插到主板上测量接口电压2-3v ,为什么连接到主板上电压变低了呢

网友:
HP适配器中间针好像不是19v, 应该是7v左右吧?

网友A:
中间针应该是7V HP适配器坏 很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原装的电源  功率不够啊  拆开看看  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带载能力不行,怀疑电容...,

网友:
會不會是適配器內有電容大肚子了

网友:
还是适配器的输出有问题,我遇到一台hp,适配器输出电压对的,一插机器就烧主板。用别的就可以。我觉得这种情况是电源输出的电流不对

网友:
中间针电压19V肯定不正常!

网友: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T410,不通电,COMS放电后,用我的适配器可以亮,只要插客户的适配器又会保护,不通电,需要再放电才能开机,测客户的适配器电压也正常,也是他的电源坏了,换个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这个最可能的就是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HP电源适配器比较特殊,内部有ID芯片在里面

网友:
惠普中间针19V还正常,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应该是7V HP适配器坏 很正常的

中间针19V 正常的 我量过好的电源也这样

网友:
这个遇到过 插上笔记本 充电灯正常 接口指示灯 正常 开机灯灭 就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那只能说明适配器的本身有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用我的可调电源,加惠普电源头就是开不了机啊,或者掉电啊,用原装适配器一切正常

网友:
适配器坏了   换吧

网友:
估计你说的客户原装适配器是假的 ,你自己不也有个么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适配器坏了呗

网友:
那么就说电源坏了就ok咯

网友:
还是设配器的问题,HP头子还有根针

网友:
适配器坏了待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