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不触发 非通病

楼主(2015-10-29):
型号不太记得了 不知道对不对=   =  机器呢到手没电池 以为是通病 直接杀供电接口反面的PD35 然后通电不行 于是去量ADP_ID

ADP_ID 3.4 正常 论坛里面有人说0.4才正常 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19V 经过电阻分压后只剩下0.8V电压 由于适配器接口ID脚实际7V电压后面设置了PQ68 作用使其电压不超过4V 再经分压得3.4V左右电压

既然有3 /5V 待机电压现在测试PWRBTN#

有跳变进EC 并且EC也发出 3V跳变至南桥 且 发出RSMRST#  我于是直接去南桥测量待机条件 EC至南桥的电量检查信号3.3 正常 供电正常 晶振波形正常 跳变 RST 正常  心里想 不会桥坏了吧 但是摸摸桥想想昨天老板给我一个拆好桥的主板给我植上去 那时候心里一点压力没有 小事情 ~摩擦 摩擦~ 在那光滑的焊盘上摩擦! 一下两下~是魔鬼的步伐  仔细一看脱焊盘拖短线5根  噗  补线还是不亮 蛋疼 心里有阴影 还是不干他了 去欺负EC去 然 测量EC触发待机条件

供电正常 3.3V

检测信号正常3.4V

这个不记得了 应该是3.3V 当时测的时候 正常

休眠检测信号3.3V正常
晶振波形正常 BIOS直接替换法故障一样  正常
到这里有点需了 感觉是桥的问题了 这个时候想起 PWRBTN#电压有点小低 只有3V 于是挑起EC 4脚 焊盘为3.3 EC脚为0  对地阻值正常
=   = 赶紧换了EC 电流触发上去了
机器装了一半测试功能正常 然后看着自己袖子上面的黑色贴纸 一愣 ..............噗 一口老血喷出去了 我没装贴纸 着机器的六角螺丝真心多恶心啊 哎

写个帖子就是想看看这玩意排版怎么排的 我老弄乱 希望这把不会乱七八糟 !! 还有呢就是想个人验证一下ADP_ID这个电压为多少是正常的想法
目前得出3.3V左右正常 我特地找了一块料板 把隔离保护修好了 测试ADP_ID的电压 同样 都是为3.4V 、
如果排版没有一锅粥的话 求加分 分不够用了真心的~

网友A:
点赞,楼主修好了qq联系我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顶。

网友B:
楼主修的很流畅  完全不缓冲  下次我也欺负下EC

网友:
ADP_ID是什么??完了,这个居然不懂

网友C:
仔细观摩了2遍,才算发现了点眉目,,是不是现在新的板子的EC检测适配器信号改成ADP_ID了,不是ACIN了

看来要学习啊,落后了,下次没事还是要多下载点新图纸放我的小U里,慢慢琢磨

网友D:
别人说的ADP_ID 0.4不是你这个板
你这个是adp_id_adc,与其他HP的ADP_ID  ADP-TYPE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人说的ADP_ID 0.4不是你这个板
你这个是adp_id_adc,与其他HP的ADP_ID  ADP-TYPE还是有点区别的。。

-     - 那是啥板 我看看我这边料板有木有

网友E:
充电器还真没修过,原理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不卡顿,高手啊,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不卡顿,高手啊,厉害,学习了!

大师傅 你又取笑俺们了

网友G:
你的維修經驗不錯,你是說ec 4腳拉低了3.3v 電壓,挑起後再量銲盘上有3.3v證明是ec異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的維修經驗不錯,你是說ec 4腳拉低了3.3v 電壓,挑起後再量銲盘上有3.3v證明是ec異常

我更好奇 你是哪里人 台湾吗? 繁體字  不想干桥 奔着欺负EC的念头去的 检测到一点异常就直接换了

网友I:
这个机器就爱ad id板上的线烧断 你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J:
楼主的急性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急性我也是醉了

=   =哪里急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更好奇 你是哪里人 台湾吗? 繁體字  不想干桥 奔着欺负EC的念头去的 检测到一点异常就直接换了

是的台灣人

网友H:
台湾啊 我发帖子帮我加分哦=  = 台湾没去过 不知道啥样

网友:
HP机子非常容易修到的机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台湾啊 我发帖子帮我加分哦=  = 台湾没去过 不知道啥样

我要怎麼幫你加分,沒試用不知道怎麼操作

网友:
不触发只要细心按时序走还是不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摩了2遍,才算发现了点眉目,,是不是现在新的板子的EC检测适配器信号改成ADP_ID了,不是ACIN了

...

ADP_ID是适配器插头中间针信号。

网友:
很细心啊,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很流畅  完全不缓冲  下次我也欺负下EC

汗  这样对EC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 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楼主修好了qq联系我

联系你干嘛  你还是去修你的显示器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还真没修过,原理也不是很了解

看看别人 的维修贴 就好了 这个可以跟着别人思路学

网友:
=    = 希捷维修 不会是做数据恢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就爱ad id板上的线烧断 你这种还真没遇到过

断线的我也没遇到过 汗 以后慢慢遇

网友:
修的不错,这么细微的差别也让楼主发现了,赞一个。

网友:
小哥哥 油腻腻得看不见电容,是哪里哟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分析透彻    学道技术了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台湾的也开店了?

网友:
加分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讲得挺好的,

网友K:
跟我一样 装机器经常忘记装绝缘的胶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跟我一样 装机器经常忘记装绝缘的胶垫。。。。

.   .握爪 这种蛋疼大家都懂

网友L:
“有跳变进EC 并且EC也发出 3V跳变至南桥 且 发出RSMRST#  我于是直接去南桥测量待机条件 EC至南桥的电量检查信号3.3 正常 供电正常 晶振波形正常 跳变 RST 正常  心里想 不会桥坏了吧 但是摸摸桥想想昨天老板给我一个拆好桥的主板给我植上去 那时候心里一点压力没有 小事情 ~摩擦 摩擦~ 在那光滑的焊盘上摩擦! 一下两下~是魔鬼的步伐  仔细一看脱焊盘拖短线5根  噗  补线还是不亮 蛋疼 心里有阴影 还是不干他了 去欺负EC去 然 测量EC触发待机条件”——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是心中有阴影就凭感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跳变进EC 并且EC也发出 3V跳变至南桥 且 发出RSMRST#  我于是直接去南桥测量待机条件 EC至南桥的电量检 ...

这样还没看明白啊=    =
这种情况想 动桥前提就是要把EC的问题排除了 不能拖拖拉拉不确定 所以后来我又去测量EC条件

网友:
ADP_ID是适配器插头中间针信号

网友M:
3V和3.3v,差这么一点就开不了机了?我只记得EC到南桥的3.3V少一点都不可以,开关至EC的3.3V没那么苛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3V和3.3v,差这么一点就开不了机了?我只记得EC到南桥的3.3V少一点都不可以,开关至EC的3.3V没那么苛刻吧

看清楚 这个就是EC-南桥的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都看出来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次注意

网友:
id板上的线烧断

网友:
思路分析得很好,很明了就很好修的.

网友:
那个飞线看上去很难

网友N:
这对我来说   然并卵!~恩 我只想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对我来说   然并卵!~恩 我只想这么说

期待你的贴纸 恩

网友:
厉害厉害 技术硬啊

网友:
精典,赞一个.

网友:
EC 不容易坏哦。

网友:
现在电脑主板这和爱断线呀

网友:
没有修到过

网友:
维修就要思路清晰 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网友:
收藏,日后遇到好研究下。

网友O:
715g1899-1-hP的电源板有吗?
新人求罩
不好意思 没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O:
715g1899-1-hP的电源板有吗?
不好意思 没有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楼主分析的都是精髓啊 再想想自己真的好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