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40/245

楼主(2015-10-29):
今天一兄弟电脑坏了,说进不了系统,过去一看,联想一体机C240,屏幕显示找不到系统。用工具一扫,有坏道若干。查询后面序列号,还没过保,送联想售后,说这机器已经因为硬盘原因送修多次了,又说之前不只一次建议连带硬盘线一起换掉,不然硬盘还会继续出问题,而数据线不是主要部件,不在保修范围,收160大洋就好。NND,数据线不就是几块钱的东西吗?居然要收160大洋,不换!而且心想硬盘数据线不会导致硬盘坏道吧,这什么理论?
维修站效率倒是很高,约定一个钟头后取回机器,拎回家,心想手头硬盘线大把,自己随便换根就行了,卸掉6个螺丝,顺便说一下,这鸡子卸完螺丝后把后盖往上方抽就可以把后盖跟前盖分开,没拆过的同学千万别像显示器一样撬开!分开前后盖以后,一看硬盘线,TMD,手头还真没有,而且这数据线还真有可能导致硬盘坏道!是电源跟数据一起走的:

上淘宝一搜,居然要30大洋左右,好多都号称改良版,不会再导致硬盘坏道。
联想这就不地道了,本来么,产品有缺陷,不召回也得免费更换有问题部件吧,规定个数据线不是主要部件不保修!
同样有问题的还有C245。

网友:
以前卖70的 不过这线也能用普通的SATA电源线来改

网友:
这线能改啊,只需原机电源线的小插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可以改成功的,也可以从atx电源剪一根电源线焊上,单独用根数据线就可以

网友:
"联想这就不地道了,本来么,产品有缺陷,不召回也得免费更换有问题部件吧,规定个数据线不是主要部件不保修!"

上当的多了,他(联想)就会没有生意了。。。

网友:
联想的就有一次是一体机  新硬盘而是用不了多久就有坏道  搞得头都大了  改了个头就好了  好坑的

网友:
我也碰到的 我就没换 自己回来改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普通的线也能改的 非常好用啊

网友:
上次也遇到了,也是硬盘数据线坏了,认不到硬盘,新的也不认,但是装个笔记本硬盘就能认到,奇怪吧。..

网友:
改个就好了,不需要那么麻烦

网友:
联想的这种搞法太不厚道了, !!!

网友:
引起硬盘坏道的,一般应该都是供电部分有问题,图上右侧部分。看看这线就知道是什么做工了,标准的SATA电源接头,是有3.3V的橙线的,这个是没有的。
顺便说,帮人家买ATX电源,只要是SATA电源头没有3.3V橙线的,坚决不要。

网友:
一体机的   以前碰到过一个 用台式机改的      就是数据线没找到长的  不过还是好用的

网友:
不会吧,这么坑,,数据线导致的坏道,,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线好改,设计缺陷,

网友:
感觉联想的一体机最容易坏了,又不好修

网友(2016-01-02):
我的是固态盘能认到     机械盘认不到

网友:
这个自己动动手就改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但这机器坑得没有话说,用上个十多分钟直接黑屏了,显卡还有问题,NND

网友:
联想太不厚道了,就像当年我去修车,人家说嘴子坏了免费给换,清洗得掏钱。然后我说那直接换了呗,人家说没坏,不能换,真是什么世道啊

网友:
供电这边还好该主要是数据这边,上次一个苹果,,改线就是没改好

网友:
大哥 自己改一下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