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插上可调电源直接2.9A

楼主(2015-10-29):
本人 小白 不怎么懂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E440 插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20V 插上可调电源 直接2.9A 电压下降到5.2V 用手 触摸 一个MOS管很烫手 立刻拔掉可调电源 拆下MOS管测量 发现MOS管是好的 DS之间阻值正常 把MOS管装好 插电还是依旧烫手 求思路 没
的
联想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你拆的这个发烫的管子应该是保护隔离的管子,大电流流过保护隔离的管子,肯定会发烫,但不是它坏了

网友:
有严重短路的,烧机吧!

网友:
这明显大短啊,楼主真淡定,还在那儿抹管子呢,你就不怕烧坏别的地方,这种问题肯定先拔电源,然后拆出板子量对地值啊

网友:
测哪短烧哪

网友:
大短好修,直接烧机

网友:
楼主哪里烫你就烧哪里!

网友:
大短 修好 现在 插上可调电源 待机正常 装上负载 开机 电流 跑到1.5左右掉点 屏幕 显示联想LOG就掉了 。。 无语中。。。。。。

网友:
谢谢 兄弟们 问题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