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2230s特慢

楼主(2015-10-29):
这机子越来越慢,最后竟然慢到没法使用了。还没拆机子,就不发图片了。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先试试刷个BIOS。。。

网友B:
测一下 CPU 的时钟是不是被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刷个BIOS。。。

这本本神经病,拿出来准备拆开,上电看看却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知这是什么故障,对本本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 CPU 的时钟是不是被关了

这本本神经病,拿出来准备拆开,上电看看却完全没有问题了。不知这是什么故障,对本本不太了解。

网友C:
楼主银牌维客这水分不少啊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银牌维客这水分不少啊

对于本本来说,全是水分。只会台机主板。

网友:
没有做个系统试试了

网友:
要看看显卡了,或者也要刷BOIS

网友:
本本神经病 见着大夫就好了

网友:
原装适配器确认一下,HP的机器没认到原状电源是会变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本本来说,全是水分。只会台机主板。

哦哦看来台机很牛x了加个好友、

网友:
进系统后,越来越慢?

网友:
扫过硬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