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455 主板la-5822p有时正常有时进系统蓝屏,死机

楼主(2015-10-30):
请问,接了一台东芝 satellite l455 主板是la-5822p可以开机,但是进系统会蓝屏死机,重启,有时又可以进去桌面,系统也重新安装了,由于可以正常开机,无从入手,请问怎样检查隐性问题,,这个板不是有个大电容那种,没有大电容可以换,但是一些铝壳的电容也换了差不多,不觉得有问题,各路电压也正常,,但是故障很像是有大电容的那些问题。

网友:
掉电,死机,我也是束手无策啊

网友:
先更换内存,cpu,硬盘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监测各组供电电压   哪一组波动厉害就是哪组问题

网友A:
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每换一个电容,无论在板子什么地方焊,都能正常进入系统桌面,电池已经换过,有3v,就如果早上用焊枪焊过这个板子,到下午都正常,隔一天开机又出现进系统蓝屏现象,,这个板子修了一个礼拜了,

网友:
我也不怎么会修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每换一个电容,无论在板子什么地方焊,都能正常进入系统桌面,电池已经换过,有3v,{: ...

上BGA 200°烤一个小时

网友:
上家的方法也许还可以哟!

网友:
那么多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你看看CPU是几项供电是不是都工作了

网友:
还是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显卡、显存、内存、硬盘都会引起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