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0-30):
如题。。。。测量全板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但是检测卡不跑码   测量bios的1脚 2脚 5脚 6脚都有一闪而过的波形。。bios也刷了几个还这样。哪位大神还有什么思路。 。跪谢了。。。桥想最后没有办法了再动

网友:
压下CPU插座能跑码吗?

网友:
会不会哪里的822的问题

网友:
先看开机后CPU区有无热,如有,换一下内存,要跑码,主板三条件必须要满足。供电全正常,CPU要工作,BIOS无误。再不行按时序。

网友:
几大供电和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  真的很难能修出来了,顶多是 英特尔的U 就擦下而已了

网友:
看有没有过内存  有没有加载到内存

网友:
看一下BIOS旁边是否有排阻作为数据的上拉,可以查一下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