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监控拾音器如何接线安装方法

楼主(2015-10-30):
监控拾音器如何接线安装方法

      下面由我为大家讲解拾音器的安装环境,接线方法等。

方法/步骤

       拾音器安装位置的选择:拾音器可以在天花板,墙面安装。拾音器安装位置尽量离主要的谈话区域较近就可以。比如,审讯室可以安装在被审人附近;教室可以安装在讲台附近;小型会议室可以安装在天花板中央。安装原则:尽量靠近主要的谈话区域,这样的拾音效果更佳。

       拾音器连接电缆的选择和布线:
拾音器的安装考虑到复杂的施工环境, 推荐使用0.5mm2截面3 芯信号电缆。即常用

的3×0.5 RVVP电缆,拾音器供电一般采用远端集中供电方式(即在音频记录设备端/

扩音设备端集中供电),使用的3芯电缆中分别为电源线、音频信号线、公共地线。

电磁复杂环境可以使用屏蔽电缆,其屏蔽层单端连接设备地。即连接拾音器一端的

屏蔽网悬空,连接音频设备一端的屏蔽网接到设备地(机壳)。注意:布线时最好单

独走线,不要同交流电等强电使用同一缆槽,同时尽量远离变压器、灯具整流器等

强电磁干扰设备

            拾音器电源线正极的连接方法:
     拾音器供电方式要求采用远端集中供电(即在音频记录设备端/扩音设备端集中供电)

,其主要目的是抗干扰和噪声的能力更强。

由于拾音器是非常灵敏的小信号放大设备,所以对电源的杂波比较敏感,务必使用

杂波小的洁净优质直流稳压电源。单个拾音器消耗的电流大约10-30毫安,也就是说

一台标称值为1安培的直流稳压电源可以至少供10多个拾音器同时工作。应用中应当

考虑到电源效率和线损问题,尽量选用标称值较高的电源。这里所指的直流稳压电

源就是常说的“ 变压器”, 一般由电源变压器、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及集成稳

压器构成。不能使用开关电源,它可能会给拾音器引入大量的电路杂音!

        拾音器电源负极和音频地线的共地连接:
        拾音器音频地线和电源负极合二为一,必须同时接到直流稳压电源的负极和音频设

      备音频输入端(Line In)的地线上。

    如果电源地和音频地没有良好地接好, 会导致声音品质下降或没有声音。如果

    音频设备Line In端子的地没有和拾音器的地线相接,一般来说声音会非常小。

      拾音器音频线的连接
     拾音器音频信号线和音频地线可以直接连接的设备:随声听耳机、有源音箱、音响

功放、音视频分配器、DVR硬盘录像机、视频服务器、调音台、录音机、声卡或其他

音频设备的Line In 线性输入端(严禁接麦克风接口)。

(1) 、硬盘录像机。硬盘录像机大都有相应的音频输入端口,一般为同轴电缆

BNC 插头。拾音器音频线需要连接到BNC 插头的中心插针位置, 拾音器公共地需要

连接到BNC插头的外壳(也就是连接同轴电缆的屏蔽铜网)

(2)、 自带功放的有源音箱。一整套普通的有源音箱一般都是左右两只,

分别对应音频线的左右声道。此款拾音器只提供一路音源, 所以它是“ 单声道”

音源。拾音器的音频线接音箱线的左/右声道音频线,拾音器公共地接音箱线的地线

(3)、 其他诸如功放、调音台等音频设备的连接方法等同上述方式。

(4)、 严禁把拾音器接入声卡、调音台、功放等设备的麦克风(MIC)输入端

,否则可能损坏设备。这是因为拾音器内部虽然也包含麦克风,但同时也包含放大

、降噪、回声处理等电路,输出1Vpp以上的“Line Out”音频信号。

(5)、 笔记本计算机很少配备有“Line In” 音频输入插孔,一般只配备

MIC 输入插孔和SPEAKER输出插孔。拾音器不能直接接入到 MI C口,只能购买一台

专业的外置USB接口台式声卡,使用其中的“Line In”端口来接。

(6) 、 拾音器音频线不能直接接到两种音频设备上,必须连接拾音器适配

器,以避免由于阻抗不匹配可能引起的音质变差。

注意事项

在所有连接过程中或拨动开关时,将您的放大设备的音量调节到最小,避免瞬间的电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