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示波器运用!!!秘籍!!

楼主(2015-10-3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3405-1-1.html原帖地址

图文手把手教你使用示波器
有很多新手在问示波器怎么用,苦苦寻找示波器的教程.....以前用的大多是那种很大台笨重的模拟示波器,调节非常麻烦,几十M的价格都要好几千,小弟我也买不起,所以至今是只见过猪走路,没吃过猪肉。现在都是数字时代了,现在的一台数字示波器100M的不到两千MB可买得一台了,小巧、彩色、而且可说像傻瓜式的,操作非常方便面,只需测量时按下上面AUTO自动调按妞就行了。
其实示波器在实际维修运用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测量晶阵、时钟频率、检修PWM电路及一些关键信号的捕捉,快速准确锁定故障点。今天闲来没事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示波器实际维修的运用及所测到的波形。
主演:安泰信ADS1102C
首先先请主演先登场吧
第一:检修不触发故障主板时,可以用示波器测32.76825MNF的板)晶振是否起振,非常直观,非常准确,有些人可能拍砖:“用万用表测晶振的两脚的压差不是也可以判断其好坏吗?没错,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只对了一半,有压差只能初步判断是好的,实际维修中也经常碰到有压差但不起振的故障,在没示波器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代换一个。但如果我们有示波器,测其晶振两脚,会有一个正弦波,且下面标有对应的频率数值没有偏移,那么晶振肯定是好的。如图为实32.768的波形
第二:在检修能上电不亮机故障时,首先就是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而如今的主板的供电方式大多彩用了PWM控制方式,用它来检测PWM控制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也是比万用表更准确更直观,正常工作时的波形为脉冲方波。如:如图为CPU从电电路的脉冲方波,表明CPU电路正常工作
表明内存供电电路正常
桥供电正常
第三:对于主板不亮故障,如以上测完主板供电都正常情况下,就要检测主板各时钟是否正常了。这时示波器的作用更明显了,它能非常准确的测出该点的时钟频率的数值,正常为一个正弦波。万用表测也行,一般33M1.6V左右,66M0.6V左右,100M0.4V左右,只是个大概判断,当然没示波器来的准确。

如图为实测的33M频率波形(测量点可用打值卡上测,或在PCIB16测到)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判断主板有无时钟,测量这PCI B16BIOS31脚有正弦波则说明时钟IC已正常工作,发出了时钟,主板时钟是正常的。(但不代表每一个元件的时钟都正常)

第四:此时若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不跑CPU的话,我想每个维修人员都不愿修这种板,因为连复位都有了,一般问题都出在细点的环节上,如总线故障啊,某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亮机,修起来确实是够头痛的,一般换IO,刷BIOS,做桥咯,不行扔一边咯。但如果有示波器还是很好找到元凶的,正常时我们可在BIOS的13.14.15.17脚(为LPC脚),会测到如下波形
如果有此波形,说明CPU已经硬启动完成,并且可以正常发出寻址指令(也就是片选)选择中BIOS,调用它内部的POST程序去自检主板上的各个设备是否OK,此时主板一般都能跑码了,如果还是不跑码,一般通过刷写BIOS可以修复。

反之如果不波形,说明CPU未正常工作,未能正常发出片选信号选中BIOS,我们知道CPU的这个寻址指令首先是先到北桥,再经南桥,再经LPC或SPI总线到达BIOS的,所以我们检修时可从后往前推,此时可测PC IA34#的帧信号测有无如下波形
有则说明选指指令到达南桥,若无,则问题出在前面,可能南桥到北桥的HULINK总线有故障,或者CPU到北桥的FSB有故障,再或者CPU,北桥,南桥工作条件末满足等等….(其实此时还可以测下CPU和北桥通讯的ADS#信号有无波形来判断CPU是否正常工作,但此信号一般直连北桥,没图纸也不好测)

第五:对于能跑CPU档内存的板,可以用它来测内存的SMBUS总线是否正常,如OK会有下图的波形
和北桥通信的AD线是否正常,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第六:对于跑码正常不显显的主板,可以测VGA头的行场同步信号,如正常会有以下波形
演示完毕,这是简单的介绍了下用示波器修主板的一些运用,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看完记得评分!!!!

LIJUN911025 -5
weiweiwing888 -5 确实抄袭。
黄祺益 -5
lys940555907 -5 抄袭别人的可耻!!!!!
hacker6010 -5 盗贴可耻!!!

网友:
有人喜欢吗!!!

manzxq -1 复制别人的优秀文章,- 1 ,复制文章应该说.
黄祺益 -5

网友:
这不是  我是刚来的  拍的吗

网友:
这个已是很久的贴了,不过确实是入门好教程

网友:
我会给你评分的  版主都应该删帖

网友:
这个比较详细

网友:
这个还比较直观

网友:
很实用
感谢楼主

网友:
图片很多,很详细。
有没有介绍示波器上那几个按纽,旋纽,插孔的教程

网友:
我们这种不会的人要的是那种 教我们怎么去调试示波器  测PWM电路时 该调那些参数  而不是你所示范的波形  还以为真是手把手教呢  会错意了

网友:
这帖子貌似有看过的

网友:
原创 我是刚来的
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3405-1-1.html

网友:
不错 基本维修也就是用到这些测量方法

网友:
对于我们菜鸟来说 很有帮助 感谢 但愿不是抄袭的

网友:
盗窃他人 资料  不加以翻版  自创 名字都不改  你*脏话*太懒了吧

网友:
MUY BUENA INFORMACION GRACIAS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贴,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要能讲到具体怎么调试,怎么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很有心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示波器多少钱啊

网友:
以前也大概知道一点示波器的使用,看到楼主这么清晰的操作。就只能说2字,佩服

网友:
这个已是很久的贴了 浪费论谈资源 占用空间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3405-1-1.html原帖地址

涉嫌抄袭 暂时关闭

严管办款 撤销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