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金蝶HX480电源拆解图

楼主(2015-10-30):
振华金蝶HX480电源拆解图

振华金蝶HX480电源整体图

拆解的振华金蝶HX480电源

振华金蝶HX480电源主电容为CapXon (430uf 420V 105°C)

振华金蝶HX480电源主变压器和待机变压器
搜索

网友:
普通电源而已

网友:
振华金蝶HX480电源整流桥为GBU806

振华金蝶HX480电源EMI电路

振华金蝶HX480电源pfc控制器

振华金蝶HX480电源主控子板

振华金蝶HX480电源DC-DC子板

振华金蝶HX480电源滤波电容为CapXon的电解电容(2200uF 16V)

网友:
480W绝对是虚标了

网友:
看去用料不错。

网友:
假电源续表的

网友:
垃圾货,不该装13的地方还装13

肯定是虚标货,就那几个电容就把自己卖了,满载能有250W就不错了,

网友:
没看出来哪儿里好哦

网友:
很一般的电源, 应该在250W--300W左右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功率可能标的是峰值的吧?

网友:
讲的好详细呀   收藏了  也许有用

网友:
请问从哪里看出来虚标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全新的,风扇转一下就停,绿色,紫色都有电压。
各路输出二极管都好的,不知道怎么弄了。光偶坏了会不会呢?

网友(2016-01-18):
晕,看过去好像不错,480瓦是不是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