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0m显卡可用什么更好的显卡代替吗?

楼主(2015-10-30):
我不是搞维修的,只是路过此地,看各位貌似都是专业搞维修的大神,所以想来问问。
我有个旧笔记本,华硕a85ei(其实就是k45vd),显卡是610m的,当时不懂,被坑了。勉强用了3年,最近的新游戏连最低画质都不能保证流畅了,眼看机子就这么废了,有点可惜,不知道能不能做bga换成840m或940m之类的显卡?

网友:
还是说不同架构、不同代,甚至只要是核心不同就不能换?

网友:
之前有人跟我说bga封装的显卡针脚数量、针脚定义什么的都各不相同,核心面积也不一样,所以不能换,是真的吗?

网友A:
在着梦,顶多换个630M的还要看BIOS支持不。显卡是中间的那位越大越好,其次是前和后。

网友B:
显卡型号不一样  针脚不同肯定性能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着梦,顶多换个630M的还要看BIOS支持不。显卡是中间的那位越大越好,其次是前和后。

可是我看同系列有个k45vm用的是635m的显卡,还有个k45vs用的是645m的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型号不一样  针脚不同肯定性能都不一样

型号不一样针脚一定不同吗?没有和610m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不能随便换的啊

网友:
还有大神能来解释解释吗?

网友:
BGA换了可能没有,华硕有些机器插显卡的,BIOS支持的话可以用

网友:
有人干过升级笔记本的显卡吗?

网友:
笔记本显卡没有任何升级的余地。维修的话按原型号换好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不能换?可是我在论坛里逛了逛,看到有帖子问那是什么显卡、能不能用别的显卡代替,有人说能,但是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