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跑码不显,档F0 F1,板号la-5081p

楼主(2015-10-30):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G450
裸板接可调0.9几电流。。。直接抓内存SMBUS,有波。。看来跑码了
刷BIOS无果
上BGA加焊显卡也无果
有点想把显卡吹下来重植的冲动。。。还是忍住了。。太懒

接诊断卡看跑什么代码吧。看pci-e槽。不支持

好吧。。飞线吧
好不容易飞好线,开机看代码显示F0。。换另外一台内存槽F1
笔记本用诊断卡少。代码也不同。。。不知道是神马东东
上论坛看了一下说是没过内存

用阻值卡测了一下。SPD 正常 VTT正常 时钟也有,测到VREF时发现问题。。只有0.1几的电压

V_DDR3_DIMM_REF 就是这个东东。断电打值0017 看来有微短

是1.5V内存供电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微短直接就找电容了。总共5个电容。没有丝印找了老半天

在背面,运气好。。拆到第二个就拆出来了

最后来一张跑码照

网友:
现在仁宝的都没有位置号  咋个修嘛

网友:
我到现在诊断卡还不会飞线呢

网友A:
G450 有个通病知道吧  也是加电不显  USB口短路

网友:
检测卡跑的长见识了

网友B:
诊断卡  怎么飞线的  楼主可否讲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450 有个通病知道吧  也是加电不显  USB口短路

看着电流还像显卡坏掉

网友:
主板有预留的 debug 看信号飞了就好

网友:
楼主维修太6 了 图纸很多的那

网友:
笔记本的诊断卡真不会用,上次修一个机的情况和你的一样。1G内存可以亮机,2G的就是不行。后面发现内存的0.75拉低了,拆了2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电流还像显卡坏掉

那个U口坏 就像是显卡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50 有个通病知道吧  也是加电不显  USB口短路

USB口第一时间就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  怎么飞线的  楼主可否讲解一下?

LPC的才要飞线吧。也简单。。诊断卡上从左往右:PIN1-LFRAME#, PIN2-LAD3, PIN3-LAD2, PIN4-LAD1, PIN5-LAD0, PIN6-GND, PIN7-LRESET#, PIN8-LCLK, PIN9-3.3V对应飞线到主板上EC的脚位上就行了。

网友:
诊断卡 好久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PC的才要飞线吧。也简单。。诊断卡上从左往右:PIN1-LFRAME#, PIN2-LAD3, PIN3-LAD2, PIN4-LAD1, PIN ...

OK  谢谢指点

网友:
还不会使用诊断卡。。不过受教了

网友:
楼主修的真好, 笔记本检测卡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我很诚实的说为了我的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