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开机显示LOGO死机,求助

楼主(2015-10-30):
联想L-IG41M开机显示LOGO死机,求助

网友A:
去掉所有外设 裸板开机试试

网友:
干bios 试试咯

网友:
外设  南桥

网友:
去外设。干桥。

网友:
你先一个个拆掉外设最后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去掉外设    还是卡logo 的话  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台式机GB桥坏得多。。。

网友:
裸板加电试试。进BIOS试试还死机不

网友:
是要裸板测试先的,再就是看看外设

网友:
干 南桥   几率  大些

网友:
外设,BIOS,南桥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干南桥

网友:
一般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考虑下南桥,在没有外部设备的情况下

网友:
回收的一台显卡花。还没时间改

网友:
南桥问题,都修了不只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所有外设 裸板开机试试

这块板子 你插上诊断卡看看 是不是跑码38  若是的话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GB   南桥坏    修过很多了

网友:
LZ   一开始就是1.5V  电压没出来呀

网友:
我也开机卡LOGO不动,换南桥工程还挺大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我今天也遇到一块

网友:
直接换GB修了好多这样的了

网友(2015-12-01):
我这也有一台不知楼主修好没

网友:
绝对是南桥的问题,遇到的也不是一台两台的

网友:
换南桥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