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诊断卡 跑23的 解决办法

楼主(2015-10-30):
本人是很菜的菜鸟,对主板维修很感兴趣,请不要嫌弃并多多指教,现手上有一intel G41主板加电不亮,诊断卡 跑23,换过32.768晶振,测晶振两脚电压都是0.2V多一点,请问是桥(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23好像差不多可以显示了

网友:
还有G41要上E开头以上的U

网友:
23或25,26一般是显卡出现问题了。分两种情况,如果是集成显卡,就可能是桥的问题(你的就是北桥),如果是独显,那就看下显卡有没有插好,拔下来从插下。还有就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

网友:
我买的是带中文显示的诊断卡,提示查内存芯片和内存电路。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通过观察感觉25L800的芯片应该就是BIOS吧?刷这样的BIOS应在只能是先用风枪吹下来,再用编程器来刷,请指点

网友A:
没上内存,结果一样,32.768晶振引脚只有0.2V多一点,算不算正常啊?

网友: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现在准备弄BIOS,但问题是intel主板的官方bios文件是bio而不是rom的,刷不了,求教

网友:
路过帮顶顶顶订古代拟定订订订顶底导尿管ID年高ID年高ID高年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上内存,结果一样,32.768晶振引脚只有0.2V多一点,算不算正常啊?

正常的

网友:
先刷BIOS吧  编程器几乎都支持所有格式的吧  你选择BIOS文件时下面有个选择所有类型文件的 不能单支持ROM的啊

网友:
内存自检没过

网友:
刷下BIOS看看啊

网友:
跑23有一些是挡内存还是挡显卡

网友:
有时候,代码要看一组连续的代码的.  像23这种不常见的,只能看连续代码,判断大约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