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_7912P电流0.34A反复重启,高手请进!

楼主(2015-10-30):
此机为进水机,只有触摸板下面进了一点,如下图
在清理后还是一样,后来发现5VALW电压不对,细查发现一个控制管坏了,
拿掉后再试,电流上到1A多,应该亮了,外接确实亮了。
心想这机子真好修,装机,再试,我X又成0.34A了,这是什么情况,再拆,再试还是不行,
【迅维】看了一下,有个修到过一样情况的,说是有个地方断线了,我这个刮开一看没断呀!

再细查,发现只有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没出,独显芯片都微微有点热了,经测CPU供电芯片没问题,
内存供好像电受控于SUSP#和SYSYON如图

SUSP#有3.3V而SYSON没电,SYSON来自EC的95脚,是读BIOS后分配的,我刷了三套BIOS都不行,
后来给SYSON接了个3.3V的电过去还是不出供电,定的EC和内存供电芯片还没到,现在没地方下手了。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感觉独显现在有点热应该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

网友:
说的是显卡的转换电压还是什么?

网友:
看时序修下看

网友A:
仔细看进水地方的电阻腐蚀情况,可能是2级电压导致的

网友:
我也想呀,这板子都没丝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进水地方的电阻腐蚀情况,可能是2级电压导致的

进到水的地方的元件我全拿下来清过了,阻值也都没问题

网友:
乱来的,进水看看腐蚀的电阻啊,一般是上拉的坏了

网友:
先看SUSP#的开启二级转换电压齐全没

网友:
上拉电阻容易腐蚀掉。

网友B:
兄弟 我的是加焊桥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的是加焊桥 好了

是加焊了显示吗?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是有时候会出CPU电压有时候不出。有时候电流0.3 有时候又0.5~0.6实测0.3左右的时候PCH_PWROK电压没有出。 现在打算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C:
内存电压不出   外接亮?

网友D(2015-12-12):
楼主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在线等

我最后没办法了换板解决的。

网友:
这个机有修过,着重看看3VALW转3VS  5VALW转5VS 的SUSP  还有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电压不出   外接亮?

按理说内存电压不出,外接应该不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