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手上有一个联想手机 打电话,接通后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30):
手上有一联想5寸的手机  打电话  接通后黑屏   等对方挂断后  机器有正常了,一直没敢给他恢复出厂。怕在不亮了,没配件换

网友:
打电话时遮住感应器就会黑屏,这是正常现象,要不就是感应器坏了。

网友:
光感的问题吧,可以查看触屏光感位置是否有异物,若没有则很可能是光感损坏

网友:
很可能是光感损坏,要不就是感应器坏了。

网友:
在主题桌面点‘设置’会出现如下菜单

点‘通话设置’会出现如下菜单

将‘打开距离传感器’勾去掉即可解决

网友:
光感坏了。或者是漏光了。可以用黑色的纸把光感部分挡住。

网友:
检查距离传感器